直径5,壁厚0.1的铜管怎样切断不变形?

楼主(2012-03-18):
       各位专家,现在有个项目要切断直径5壁厚0.1的紫铜管,之前为了防止变形采用金刚石砂轮磨削,可是毛刺太大;后来采用立铣刀小进给,出刀点老变形,而且刀具磨损厉害!现在请教下,采用什么样的措施才能保证切断不变形、毛刺小呢?
       补充说明:切削设备是一个类似于铣床的专用设备,因而不能使用线切割等方式,就是使用传统的铣、磨加工方式。

网友:
仪表车床上面割断效果好点

网友:
长度?办法多的是哦…水割,激光割,线割,电火花…

网友:
如果孔径标准的话可以在里面加一心轴,切断用水管切断切刀那样的元刀片------就是类似于挤断

网友:
对的,加一芯轴,在仪表车床上切断...采用慢速吃到,柴油冷却进行.

网友:
加一芯轴,在仪表车床上切断...采用慢速吃刀,柴油冷却进行.

网友:
一边切割,管子一边慢慢旋转,这样受力均匀点,可能变形小一些

网友:
楼主可以试试用根锯条,拿锯条的锯口来切断,锯条横向固定在刀架上

网友:
有专门切断铜管的机器,楼主可以查查,还是数控的,专门切断铜管!

楼主:
多谢各位,我现在正在试验0.2厚的锯片铣刀,如果不行就加芯轴看看!

网友A:
线切割吧,无切削力 变形小   廉价

网友:
孔径标准的话可以在里面加一心轴,采用慢速吃刀,柴油冷却进行。

网友(2012-09-06):
铜管里面塞跟4.7mm的硬塑料管,一起切割,试试看。

网友:
有切管用的的刀,成本小,毛刺也小。修空调切铜管用的,试试

网友:
你那设备恐怕是难做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线切割吧,无切削力 变形小   廉价

线切割更不行,割完就变椭

网友:
0.2厚的锯片铣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