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刀片 黑色和黄色的涂层 适合加工什么材料?

楼主(2012-03-18):
现在加工不锈钢 不知道 是黄色的好 还是黑色的好

网友:
这个不好说,,各个数控品牌有自己的特点,有些品牌是黄色的涂层好用,,有些是黑色 ,还有有种紫红色的, 可以提出你的产品具体材质,直径大小,余量,这样可以针对性的给你建议,,你也可以直接找刀具销售商咨询

网友:
查刀具样本,根据样本推荐的来使用。

网友:
同意3#,根据颜色归类,各个厂家的颜色会有所不同,不能一概而论。

网友:
一般黑色是氧化处理,呈多孔状切削油吸附性好,防粘结,适于加工不锈钢,钛合金,SS400,S15C等软钢。
金色是TIN涂层吧,适于加工容易粘刀及对刀磨损性比较大的材质,如SS400,S15C等软钢,S45C等硬钢,合金工具钢,调制刚。

网友(点评):
你那个氧化处理的黑色是指丝锥。跟刀片的黑色处理不是一个概念。

网友:
所以,山特维克的刀片有双色的,前刀面是黑色的防止月牙洼磨损,后刀面是黄色的TIN图层防止精加工过快的后刀面磨损,这是山特维克可乐满申请外观专利的。

网友(点评):
扯吧,双色的是复合涂层,现在大品牌都有。而且应该是瓦尔特首创的老虎刀用的。前刀面是PVD的,后刀面是CVD的。

网友:
我现在就在加工不锈钢的,一直用黄色的!

网友A(2014-04-02):
那请问这个颜色的涂层是什么材质的啊?是蓝颜色的诶。

网友:
用黑色,涂层钨钢的

网友:
把刀用好—说话就很专业,多像他学习学习

网友(2015-01-20):
引用 网友A:
那请问这个颜色的涂层是什么材质的啊?是蓝颜色的诶。

高硬度铣刀,蓝纳米涂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