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一个接水盒用什么方法

楼主(2012-03-18):
我要再作一个2000x1600x50的接水盒,采用何种焊接加工变形小,原来做了一个变形太大了,是用电焊焊的。

网友A:
多厚的板?变形大了。里面用料撑住再焊。冷却了再拆下。

网友:
找块大料,去四个角,折弯焊接。

网友:
成本够就搞银焊好了,焊接变形小。

网友:
用氩弧焊试一下。、、、。。

网友:
折弯封角焊接,基本不变形

网友:
      不锈钢  折弯焊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厚的板?变形大了。里面用料撑住再焊。冷却了再拆下。

1,5MM厚的不锈钢板,没有大的折弯机,只好用两块料折弯后焊起来,

网友B:
"2000*1600*50"这个尺寸感觉不合理哟!长2米,宽1.6米,高确只有5厘米。

楼主:
引用 网友B:
"2000*1600*50"这个尺寸感觉不合理哟!长2米,宽1.6米,高确只有5厘米。

没错,高是50MM,放在刮水试验台上的

网友:
用亚弧焊吧,这个变形小,还有注意焊接方向次序

网友:
这么笨啊!!!!!!!!!!!!

网友:
你电焊技术不行............

网友:
要蛮焊。要氩弧焊。。。可才有翻边焊接方式,你可以考虑下

网友:
用氩弧焊焊接,条件允许的话就用激光焊

网友(2012-04-17):
折弯 断续焊接  整形 修磨

网友:
你这个怎么焊也得变形

网友:
折弯以后再焊吧,中间拼接后再焊接可以带点预变形,既然是装水的 ,用TIG焊接好一些吧,防止有焊缝缺陷,不影响刮水的前提下,内部可以焊部分加强筋。

网友:
这个也简单,先把板对拼起来,方通有样平机可以先校一下,没有也无妨。

网友(2012-06-05):
引用 楼主:
没错,高是50MM,放在刮水试验台上的

1.5mm的不锈钢,高50 的话,小吨位的折弯也可以搞定的

网友:
有这样规格的整板吗?否则要两张板拼接了,变形也大了。

网友:
两块板折弯后焊接 在焊接底板。找高手变形会小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