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设计一台轴承振动测量仪,请教

楼主(2012-03-18):
  我想询问下,设计一台轴承振动测量仪,它的传感器得选择什么类型的,另外,设备本身的振动稳定性怎么控制?

网友A:
这种产品很多,买回来拆解一个学习学习。要的话PM我

网友B:
加速度还是速度呢,设备本身的话也就是主轴跟驱动电机的振动了吧,不是很清楚,这个东西你可以去杭州那边找下陈工

楼主:
这是毕业设计啊,不可能买回来一个拆解试试!具体的问题就是不知道如何选择传感器,另外还得有创新点,但是如果设计自动类型的,电路的知识没有多学过,因此我想在轴承支架的振动稳定性上做下文章,但是不知道怎么控制机架的稳定性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速度还是速度呢,设备本身的话也就是主轴跟驱动电机的振动了吧,不是很清楚,这个东西你可以去杭州那边找 ...

这是毕业设计啊,不可能买回来一个拆解试试!具体的问题就是不知道如何选择传感器,另外还得有创新点,但是如果设计自动类型的,电路的知识没有多学过,因此我想在轴承支架的振动稳定性上做下文章,但是不知道怎么控制机架的稳定性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产品很多,买回来拆解一个学习学习。要的话PM我

这是毕业设计啊,不可能买回来一个拆解试试!具体的问题就是不知道如何选择传感器,另外还得有创新点,但是如果设计自动类型的,电路的知识没有多学过,因此我想在轴承支架的振动稳定性上做下文章,但是不知道怎么控制机架的稳定性问题!

网友C:
方向都搞错了。先是对动设备的振动进行测量,根据振动数据,采取措施,降低设备的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方向都搞错了。先是对动设备的振动进行测量,根据振动数据,采取措施,降低设备的振动。

设计完在检测设备的振动?在根据振动数据重新设计结构?

网友:
轴承的寿命和承受的动载荷有很多的关系。轴承寿命的提高,就是变相的延长的工业设备的使用寿命。
通过仪器可以采集轴承的振动数据,这样就可以监控轴承的运行状况了。

先搞清楚轴承振动测量仪的作用,它的功能是什么,能够实现什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这是毕业设计啊,不可能买回来一个拆解试试!具体的问题就是不知道如何选择传感器,另外还得有创新点,但 ...

轴承方面的振动测量仪,现在很多设备厂都在研究自动测量,杭州安德鲁,宁波中策,杭州实验中心,轴承支架是啥东西,测量的时候不都一般装心轴上的么,还是研究下自动测量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轴承方面的振动测量仪,现在很多设备厂都在研究自动测量,杭州安德鲁,宁波中策,杭州实验中心,轴承支架 ...

现在研究自动测量来不及啊!!马上得交毕业设计了   就算是网上照抄了  到时候答辩的时候也回答不出来  我们老师叫我们放弃电气那部分   因为不是我们的专业所长   现在就是研究轴承振动测量仪中零部件的画图  计算  校核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