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C] 美国论坛上有人发了这张图,大家来改改错

楼主(2012-03-19):
在一个美国论坛上, 有人发了这张图, 找人问公差问题. 大家也来讨论讨论.

知道这个贴水平很低,所以发到乐园. 以我目前水平, 可以想到的问题如下:

1. 剖视图有必要吗?
2. 位置度公差有何问题?
3. 位置度的公差大小怎么变化的? 公差怎么补偿的?
4. 尺寸线与零件实体间的距离是否合适?
5. 这样的销轴会用于什么场合?
6. 两端没导角, 是错误还是故意这么设计的?
7. 线条粗细问题可能是打印设置所致.
8. 轴侧图角度和位置怎么放更合适?

网友:
按常规一张图即可反应清楚,那个孔局部剖或标注通孔。

网友:
楼主你貌似进了个误区,我有接触过欧美机械公司的原版图纸,他们的图纸画得本来就很随意.纠结于图面,没太大的意义.

游客

网友(2012-05-13):
按照这个图的话,中国怕是有8成的加工厂做不出来
两位说的很对,他们有时对制图规范不太重视。我原来也这么想,可是曾有一个顶头老板因为我打印时线条没设置好,摆脸作色之后,我认为还是精细些好。
正解,外国的图纸大多如此

网友(2012-03-19):
美国小企业跟中国小企业在制图规范上,有相似的地方,那就是不那么一规一板的,但不同的地方是,美国小企业有自己的规范,而且技术实力很强;中国小企业压根没有企业规范,抄图也只能抄个外形。

网友:
我现在的企业,应该属于中小企业美资的类型吧。
很多的图纸不规范,甚至根本没有图纸。
很多技术指标都存在老美的脑子里。难道这就是老美的企业文化?

网友:
明显这个图纸是新手画的。
大家不要迷信美国人,美国也有刚出道的新手
位置度对应的公差是一条轴线,其实还是可以在轴线上平移,不确定某一点。这里应该用的是对称度。
圆直径公差与位置度公差相同,相当于圆要是加工到上公差或者下公差的时候,位置是动都不能动。就算是我们刚毕业的学生也知道不可能。
没按楼主的思路回答,留给楼下学习思考的空间。请见谅。

游客

网友(2012-06-25):
确切的说,Φ0.5‘到上限,Φ0.197’~0.203‘到下限就没法补偿了。
多谢回答,很有收获。其实如果标位置度,基准尺寸应为基本尺寸,这张图没这么标。
多谢回答,很有收获。其实如果标位置度,基准尺寸应为基本尺寸,这张图没这么标。

网友A(2012-03-19):
M是包容要求。直线的实测尺寸相对公差的剩余量可以补偿到位置度上。

网友:
不要太在意图面嘛

网友:
该这样画吗?

游客

网友(2012-09-19):
这个图完整吗?0.75必须的加方框的。
就这还加一分,原图是英制的都没看出来
至少算是个完整的设计图吧!

网友(2012-03-19):
如果用于换向缸里面的导軸这个孔是不能到角的。

网友:
大家不要迷信美国人,美国也有刚出道的新手'

网友:
1. 剖视图有必要吗? 剖不剖都可以,看个人爱好。国内局部剖,国外全剖多,因为全剖操作简单,无论是SW还是PROE。
2. 位置度公差有何问题? 按设计意图来看,不需要标位置度,就一个销孔,尺寸公差足够了。图示位置度也不够明确。

3. 位置度的公差大小怎么变化的? 公差怎么补偿的? 位置度要看公差带的形状,一般是圆柱,在圆柱内任意变化。关于补偿,简单点,就是基准精度越高,被测元素的公差越松。比如按最大实体条件,轴线的直线度为零,以它为基准的形位公差可以按原值,如果轴线直线度为0.1(比如),形位公差可以按原值剪掉0.1。
4. 尺寸线与零件实体间的距离是否合适? 你给的图还行,稍显小。
5. 这样的销轴会用于什么场合? 很多,电机轴,齿轮轴都有。
6. 两端没导角, 是错误还是故意这么设计的? 图上没倒角,可能注释中写了,不是设计错误,可以没有倒角的,自然加工就行。
7. 线条粗细问题可能是打印设置所致. 不管是CAD还是三维,都有模板,闭着眼睛打印都是一模一样的。
8. 轴侧图角度和位置怎么放更合适? 没有具体规定,一般把复杂面,结构信息较多的角度给人看,这图简单,没必要,一些复杂的塑料件,局部轴测图可能要五六个。

只是大致谈谈,望笑纳,有问题及时告诉我。

网友:
学习中,简单的东西知识点也是不少

网友:
既然是美国的图纸,应该是按美标来画的图,大家如果按照国标来改错肯定会有问题
我觉得这张图的位置度标注没有什么问题,只是位置度基准运用最大实体,那么基准A应该有尺寸公差才对。

网友:
如果用于换向缸里面的导軸这个孔是不能到角的

网友:
我们不能把老美供成了神了吧,再说机械的标准也不是从他那里来的。

网友(2012-05-13):
挺长时间没接触过机加工图了,脑袋真有点短路了,哈哈

网友:
能用就行,不必求全。

网友:
不是专业人吧

网友:
中国的企业走向正轨必须就会必须严格要求图纸的,难道是因为我们的技术力量不足的缘故导致的额

网友:
大侠可否告知一下那个美国论坛的网址?或者推荐一两个好的美国本土的类似论坛?

游客

网友:
网址为 http://eng-tips.com/

网友:
暂不清楚用在哪里,但是这个图纸也表达了图纸的要求,应该也算是个合格的图纸。

网友:
一个简单的东西  图面搞得这么复杂,不知道外国人怎么想的?

网友(2012-06-25):
引用 网友A:
M是包容要求。直线的实测尺寸相对公差的剩余量可以补偿到位置度上。

大侠看下手册吧,包容原则是E
这个是最大实体原则。关于该原则,《公差合理选用与正确标注》是这样说的:
”最大实体原则主要是保证零件能可靠的进行装配的前提下,讨论零件要素的尺寸变动、形位公差值的变动对保证装配互换性的关系。在确保互换性的基础上,把尺寸公差中未被利用的那一部分合理的补偿给形位公差,以获得最大的经济效益“
只有中心要素才具备尺寸和形位公差的补偿的条件,因此只有中心要素才能适用最大实体原则。
该原则可同时应用在基准要素和被测要素。因此图面上关于最大实体标注没有问题。
图中标的是位置度其实就是一对称度,楼主所说基本尺寸不用标公差,图中就没有和对称度牵涉的基本尺寸。所以标注也没有问题。至于剖面视图那就是作图习惯了,我觉得无所谓。
有人说国内八成加工不出来,我觉得也太小瞧国内制造业了吧,大径没标公差按未注也不会太严,小孔15丝,距端面50丝公差
对称度要求12丝7,我怎么没看出难加工在哪呢,莫非和9楼一样没看出来是英制尺寸?

网友:
没必要纠结于图纸!

网友:
引用 网友A:
M是包容要求。直线的实测尺寸相对公差的剩余量可以补偿到位置度上。

M是最大实体要求吧?包容好像是E来着不知道说得对不对

网友:
有点奇怪的是最大实体干嘛要画两个M?而且位置度没这种标法吧?感觉只是应该再端面再吊个B。不过这样总觉得有点奇怪

网友:
有些地方可能没必要给公差。

网友(2012-07-27):
我只想我问,图纸单位是什么??
老外的图子是这样画的,在北美一张完整的工程图就是张这个样。再简单的零件都会画成这样,是我们的标准不一样。

网友(点评):
单位是英寸。

网友:
做非标设备的,有时是没时间很规范地画好图纸,特别是调试的阶段,要更改的话,简单画一张赶紧做回来试试。

网友(2012-09-19):
1、不要纠结于细节,要抓住主要的!
2、这张图纸的主要部分是直径为0.203-0.197通孔的位置度!
3、而这里的位置度实际是对称度和垂直度的综合反映(以A即外圆轴线为基准),
老外经常这样标注,因为位置度的要求更加全面严格(也许是老外里面的菜鸟搞不太懂形位公差的概念);
4、这里还有最大实体要求,即公差在一定范围内变动(0.005-0.011),即孔径为0.203时位置度为0.011;
5、这里基准要素为轴线,用最大实体要求不合适!
6、以上单位均为英寸;

网友:
不要太刻意这些,外国的很多图都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