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式继电器的寿命,求助

楼主(2012-03-19):
大家了解机械式继电器的寿命吗?本人用12V继电器,一分钟动作150-200次,平均3个月就 要更换一个,这个正常吗?
有什么办法能改善呢。
现在想改用固态继电器,但电压合适,电流大了,有几百毫安的固态吗??望讲解,扫盲。

网友A:
正常的,2千多万的寿命说明电流比额定小得多,额定电流的电寿命不会有这么长。
电流是指负载电流吗?固态的负载电流可以很大的。能不能用要看场合,固态有漏电流的问题。
建议楼主到欧母龙的网站上查点资料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的,2千多万的寿命说明电流比额定小得多,额定电流的电寿命不会有这么长。
电流是指负载电流吗?固态的 ...

我介绍错了 不好意思,是我换了一个固态继电器,电流是10A的,但接上去后出现隔一个信号动作一次,感觉是我选用的固态是不是电流选大了,带不动??我的前端控制是色标电眼,电压是15V,电流没测,固态选择是不是要选5A以下的呢?

网友(点评):
10A是输出负载电流,按输出负载的要求来选,选合适就可以,大了不划算。 至于出现的这种现象,要实验下,降低输入频率,看看能不能正确响应。如果降频没问题。那可以考虑加输入泻放电阻。

网友(点评):
因为你的电眼是晶体管输出的,同样有漏电流的问题,这会影响固态的复位,频率高了,就可能响应不正确。请看你用的固态的手册,会有相关介绍和计算方法。欧母龙明确提到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介绍错了 不好意思,是我换了一个固态继电器,电流是10A的,但接上去后出现隔一个信号动作一次,感觉是我 ...

谢谢,我再查查资料,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介绍错了 不好意思,是我换了一个固态继电器,电流是10A的,但接上去后出现隔一个信号动作一次,感觉是我 ...

这是欧母龙的资料

网友:
看帖,攒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