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床X轴无法归零,有社友遇到过么?

楼主(2012-03-19):
台湾的 YANG 八七年的 ,型号MV-5A 控制系统FANUC 0-M 症状:

开机X轴无法回到零点 在-3.55的位置报警号:090 P/S alarm , 已经是老毛病了。 以前回个四五次都可以的, 因为这个毛病机床现在都不关机的, 前两天停了一次电 ,断断续续回了有一两天了, 还没搞定。

有没有社友以前也碰到过这样的问题 ,该怎么解决 ?

谢谢了。
 行程开关 归零时可以接触到信号然后减速 是不是光栅尺的问题

网友A:
,这个我遇到过,不过是长沙金岭机床。X轴行程开关损坏,或者太旧了。换个新的就行了。

网友A:
八七年的啊 ,那90%是行程开关太旧了。

网友:
赞同楼上意见,零点开关出问题几率大,机械式的零点开关用20多年够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我遇到过,不过是长沙金岭机床。X轴行程开关损坏,或者太旧了。换个新的就行了。

谢谢了 不过行程开关可以检测到信号 机床有减速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八七年的啊 ,那90%是行程开关太旧了。

刚才我们老大来了 说不是行程开关的问题 归零时可以接触到信号然后减速 说是光栅尺的问题

网友:
软限位呢??看看软限位是不是设置错误!

网友B:
你们老大说的是一种可能。栅格信号是窄脉冲,光栅轻微磨损,污染,线路老化都会导致栅格找不到。先清洗,再换线,最后再换尺子。
还有可能是撞块的位置调整不当,在设定距离内未找到栅格。

网友:
我是菜鸟,不懂,但是看到过,不知道是不是能解决这问题,乱说别见怪啊。
改零点参数,或者人工用手去一次次拧动螺丝杠(这个杠转动会带动工作台移动的)直到可以归零为止。

网友C:
行程开关 归零时可以接触到信号然后减速 是不是光栅尺的问题  你自己说的 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们老大说的是一种可能。栅格信号是窄脉冲,光栅轻微磨损,污染,线路老化都会导致栅格找不到。先清洗,再 ...

今天上午就用无水乙醇加脱脂棉把光栅尺擦了一下 就好了 光栅尺是奥地利产的 多谢了

楼主:
问题解决了 今天上午就用无水乙醇加脱脂棉把光栅尺擦了一下 就好了 光栅尺是奥地利产的 多谢大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行程开关 归零时可以接触到信号然后减速 是不是光栅尺的问题  你自己说的 哈哈

谢谢 俺菜鸟一个 不过现在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