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耐低温不锈钢板有哪几种

楼主(2012-03-19):
本版各位高手:
           请教一个问题,哪种不锈钢板能耐低温到200度,是用来放液氮的,冷却零部件用。国内有没有能达到这种要求的?

网友:
Invar钢

LNG船上的储气罐和管路都是用的这个

网友(点评):
大侠能讲的稍详细一点吗,这个是合金钢吗,是进口的吧,百度的解释不多。

网友:
奥氏体低温钢????

网友:
正牌的Cr-Ni奥氏体不锈钢基本上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