矫直机轴总是断,用什么材料好?

楼主(2012-03-19):
     矫直机自从换了新轴,一直出故障,不是断就是弯!这“坑爹”的年代,不知道用什么材料好了?
     记得好几年前的45#钢,车出来是光亮照人的,而且用氧气割过的地方就是不下水,也很难车得动;现在钢材市场买来的轴,上面明明打着是45#钢的牌号,加工的时候就是找不到45#钢的感觉,车出来表面也是暗淡无光,用氧气割断,马上浇水冷却,照样能车能钻。
    使用效果更是天壤之别,换的新轴平均寿命不到两个月,你说它太软,它又总断;你说它硬,它又会弯的。而有三根原装老轴没换过的,几年来都一直纹丝不动。

     现在老板问我:要买哪种材料的轴?我回答不出来了。上来求教各位侠仕。

网友:
找原厂啊。。。。。。。。。。。。

网友(点评):
谢谢!原厂找不着了,买的不知道是几手的了,大概是六十年代的产物.

网友A:
用40Cr,试试
一般齿轮用这个。

网友B:
是钢管六辊矫直机吗,是不是万向轴断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钢管六辊矫直机吗,是不是万向轴断啊

是轻轨八辊矫直机,不只是万向轴,固定轴也换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40Cr,试试
一般齿轮用这个。

谢谢!40Cr用作齿轮的局部淬火是很普遍,但如果不淬火,用来做轴,现在的40Cr好像和45#钢差不多。

网友B:
贴张图看看方便吗?或给我发一下。邮箱:bdlrg@sina.com

楼主:
引用 网友B:
贴张图看看方便吗?或给我发一下。邮箱:

以前在社区贴过一张,这是找出来的

网友:
今天看了一个帖子,大概是说,即使是一个厂子,不同批次的45#也有差别,试着换个好点厂家的钢材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以前在社区贴过一张,这是找出来的

有没有侧面的和背面的,看看传动结构(什么轴连接)。

游客

网友:
这个有点麻烦,因为工厂有规定,上班不准用手机了.

网友:
42CrMo
你确定辊面角调整没有问题?

游客

网友:
谢谢!角度调整是带些倾斜了,但一直以来都是这样的啊.

网友B:
你手里有什么现成的资料,了解情况才好分析。我是做钢管设备的,钢管矫直机和你的宣传矫直机原理一样,结构也差不多。邮箱:bdlrg@sina.com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手里有什么现成的资料,了解情况才好分析。我是做钢管设备的,钢管矫直机和你的宣传矫直机原理一样,结构 ...

作了个简图,再附上一张矫直轴

网友B:
是一根轴还是多根轴动力输入;矫直辊是否上下可调。如果多根轴动力输入各输入轴扭矩不均可能造成一根轴断;如果矫直辊上下可调的话需考虑某个辊压力过大超过允许负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一根轴还是多根轴动力输入;矫直辊是否上下可调。如果多根轴动力输入各输入轴扭矩不均可能造成一根轴断; ...

谢谢您的耐心解答!
动力是一根轴输入,就是右下角那根。
矫直辊只能调上面一排自由转动的无动力辊。

网友:
台阶处加个圆角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耐心解答!
动力是一根轴输入,就是右下角那根。
矫直辊只能调上面一排自由转动的无动力辊。

上边是整排辊调整还是单个调整

游客

网友:
单个调整,图片里最上方的四个手轮就是调机用的,一个调一根轴

网友:
你说的“而有三根原装老轴没换过的,几年来都一直纹丝不动。”是什么意思

网友B:
每次断轴有规律吗?比如总在一个部位断或每次重新调整压下后断。分析问题细节和因果关系很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每次断轴有规律吗?比如总在一个部位断或每次重新调整压下后断。分析问题细节和因果关系很重要。

轴断的位置不是每次都相同的,有时是从齿轮位断,有时从矫直辊位断,有时分别从两个轴承位断,还有时从不确定的位置弯。而且出问题的轴总是换过的新轴,有三根轴没换过(分别是上排左起第一、四根,下排左起第二根),还是原装的老轴,就从来没有出过问题。还有,换过轴的那些,第一次换的时候,也是因为矫直辊位置键槽磨损无法使用才换的,那老轴本身并没有问题(没断没弯)。所以现在我们分析确定是新轴的材料问题,现在也只想求助用什么材料作轴好。可能是我的问题表述得不清楚,但那些力学分析我现在还不懂,我们这小厂也没有人懂,所以给不了您需要的太多分析资料,抱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