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处M20X1螺纹,铣还是车好?

楼主(2012-03-19):
蓝色两处M20X1螺纹,铣还是车好?细牙不太好铣,我偏向车,材质Al6061-T651.外形80x80x80左右。

网友:
这个当然选择车啦
速度远超

网友(点评):
要增加几次装夹的,这个形状不好装夹。

网友:
铣和车不知道  如果有攻丝机的话 用攻丝机 应该挺方便的

网友(点评):
没有M20X1的丝锥的。

网友(点评):
怎么会没有啊 很常见的

网友:
可以用钻床,加个辅助装置攻丝......

网友:
材质Al6061-T651.外形80x80x80左右   车

网友:
车螺纹装夹、找正很麻烦的,还是攻丝简单,标准的细牙丝锥应该能买到。还可以在加工中心上铣螺纹,估计螺纹铣刀也没有吧。

网友:
那要看你的产品需求量,批量大选择数车,装组合夹具把螺纹内孔全部一次车到,效率质量都挺高。要是就三五件用四爪装夹进行加工。

网友:
有这样的丝锥的  我用过

网友:
车装夹不好定位。容易断丝锥。还是在铣床上比较方便。最好有軸向进给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