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英制齿轮,要配直齿条,绘出直齿条的齿形图

楼主(2012-03-19):
齿轮和轴是一个整体,作为减速器的输出端,要与直齿条配合,由于齿轮轴的轴承配合比较精密,不方便把整个齿轮轴更换成公制的齿轮轴,打算直接选用英制直齿条,对英制标准知道不多,不知如何选齿条,由于国内可能不容易找到现成的货源,因此可能要直接绘出直齿条的齿形图拿去线切割,也不知如何确定英制齿形,把英制齿轮参数简图发上来,请大家帮看一下。

网友:
太技术了,不懂。。。。。。。。。。。。。

网友:
所有尺寸转换公制 然后加工

游客

网友:
完全正确的废话。

楼主:
我希望能按照英制齿轮的设计标准先定出(1)英制齿条的齿形和(2)齿轮齿条的安装距离,再把英制齿条的齿形转换成公制尺寸,拿去线切割,这样比较放心。有没人知道怎么求出(1)和(2)?

游客

网友:
在14楼给出了齿条图。有问题可以交流。

网友A:
参看DIN5480标准。中国讲模数,欧洲讲径节,没什么难的。

游客

网友:
别做教师爷,多少画两笔如何?

网友:
两位已经跟贴的社友指导了一番,说得都很虚,正确之极,却没有半点用处。

网友:
齿轮是机械基础,这个帖子却如此冷清。是太简单,没人愿意搭理?
求援得不到回应,社区情何以堪!

网友:
首先,这个标准并非楼上某些同学说的DIN5480,那个是德国的渐开线花键标准,这里是渐开线齿轮标准ANSI B6标准,老美的。
其次,径节 5/7 单位并非英寸,而是双径节制度的表示方式,5/7 P=P1/P2,P1用来计算分度圆直径用,P2用来计算齿顶高用,转换成模数的话就是P*m=25.4,算出模数来之后,就能套用我们常用的计算公式,求出齿高变动数Y,然后将这个Y加入齿条和标准齿轮的中心距即可.
齿条的话齿形就是角度为70度的,齿距为25.4/5的梯形。齿顶高就是齿轮的齿根高,齿根高就不太要紧了,取个大于齿轮齿顶高的值就行,非常简单的东西,线切割上也很好加工.

网友B:
1)这是个非标准齿轮,只不过用英制尺寸描述而已,与通常概念的英制公制无关。不用也无法套用任何标准。
2)变位齿轮,但不是如楼主那样说正变位,而是负变位。

网友C:
引用 网友B:
1)这是个非标准齿轮,只不过用英制尺寸描述而已,与通常概念的英制公制无关。不用也无法套用任何标准。
2 ...

彭老师,这个的确是正变位齿轮,加工时刀具向齿轮外部移动Xm的位置,X为变位系数。小于17个齿的齿轮,就必须正变位,否则将发生根切。

游客

网友:
上面我错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彭老师,这个的确是正变位齿轮,加工时刀具向齿轮外部移动Xm的位置,X为变位系数。小于17个齿的齿轮,就 ...

1)你计算一下不变位的分度园直径,再和这个齿轮节园直径比较看看。
2)根切与否,和加工方法有关。如果不用展成法,就不存在根切。

网友:
引用 网友B:
1)你计算一下不变位的分度园直径,再和实际分度园直径比较看看。
2)根切与否,和加工方法有关。如果不 ...

老师,我算下来不变位的分度圆直径就是55.88,和图上标出的一样

游客

网友:
你是对的。

网友:
秋叶枫红社友在8楼已经分析,这是个双径节齿轮,其计算分度园的径节为5,计算齿顶高的径节为7。
换算为模数,分别为5.08和3.63。
这样,齿数为11的未变位分度园直径为55.88。11齿,齿距55.88*3.1416/11=15.96
但这个齿轮在直径55.88圆周上,齿厚为9.06,齿间距15.96-9.06=6.90
很明显,分度园在直径55.88外,齿轮正变位。

网友:
贴出齿条的作图。

游客

网友:
请教前辈,在18楼根据变位齿轮分度圆上的齿厚s=(Pi*m/2)+2xm*tan(a)倒推出变位量xm,这样计算是否正确?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继续。

老师啊,咱这个帖子参与的人不多嘛……这么好的技术贴,涉及到了美标齿轮,涉及到了齿轮的变位,涉及到了齿条,为啥就没人过来聊呢??是否大家都忙着去做来钱快的东西了啊??

游客

网友:
这位社友也许会用减速机,会用齿轮则言过其实。
何必去说什么做来钱快之类的话语?我倒觉得,对于一些人来说,会用齿轮、减速机就行了。何必要去搞明白怎么造齿轮?
请教大侠,变位量xm可以按照什么公式来计算?我在18楼有尝试计算了一下,有空请帮忙看看。

网友:
高手指导!给力!

楼主:
前几天太忙了,这两天才有空把渐开线齿轮的资料找来看了一下,参考8楼、13楼的分析,让我很长见识,按照这种方法可以很方便确定齿条的齿形和齿距。

但苦于找不到ANSI-6.7 1977的资料,不是很清楚这个美制小齿轮的齿顶高系数ha*和齿根高系数hf*是怎么确定的,因此不知道如何求出变位量xm。

期间发现了一条公式,变位量为xm的齿轮分度圆上的齿厚s=(Pi*m/2)+2xm*tan(a),根据1楼的条件已知s、m和tan(a),窃以为可以倒推出变位量xm=(s-Pi*m/2)/2tan(a)=(9.06-PI()*5.08/2)/(2*TAN(RADIANS(20)))=1.4841 mm,不知道对不对?跟14楼图标注的变位量1.46有一点点差别,考虑到加工精度,所以这两个数值实际上应该是一样的吧。

我觉得这个xm很关键,按照xm来确定齿条中线和小齿轮分度圆之间的径向距离,才能保证两者正确安装,不会出现卡死或间隙。麻烦两位前辈有空再帮看一下,衷心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几天太忙了,这两天才有空把渐开线齿轮的资料找来看了一下,参考8楼、13楼的分析,让我很长见识,按照这种 ...

我在做这些事的时候很少用公式,平时也不怎么去记它们。其实,只要概念清楚,问题很多时候用作图再加简单计算就可以解决。
譬如,对于变位值,你得到的数值和我给出的,应该只是误差不同而已。不过我没有用任何公式。
下面是我的过程:
1)未变位的分度园周齿间距=(25.4/5)*3.1416=15.96(分度园直径=15.96*11=55.88)
2)在分度园上的齿厚,首楼给出的数据为9.06
3)这个直径的园上齿间距=15.96-9.06=6.90
4)齿轮高变位,不影响到齿条的齿形。按上面的数据作出齿形角40度,齿距15.96的齿形。
5)用齿形的对称中心线,以双向偏移3.45和4.53,找到与齿形的交点并分别连接,得到平行线。
6)量出平行线间距,即为齿轮变位量。

网友:
讲到变位齿轮,光看一个齿轮的图纸,应该难以判断其为高变位还是角变位,一定要把相啮合的齿轮对放在一起才行。
如果与未变位相比,齿轮对的中心距没有变化,则为高变位;有变化,那就一定是角变位。
对于高变位,压力角不变;角变位,压力角一定有变。
高变位,节园为未变位的分度园;角变位,节园移位。

网友D:
楼主和彭老师都说的很详细了,再多一些观点,供大家参考。

我仔细看了下图,long addendum意为“长的齿顶高”,相对分度圆齿顶高了,那必定是正变位了。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当然,看到是11齿就知道,如果滚刀加工,标准的话确实太少了。

下面是公式的计算,

这个是作图的反算,

下面是模拟滚切的草图,

有不对的地方,再交流。

网友:
很好的贴子,学习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楼主和彭老师都说的很详细了,再多一些观点,供大家参考。

我仔细看了下图,long addendum意为“长的齿 ...

总算又有一个社友参加讨论了。
讨论到齿深,首先要决定齿深从哪里计算的问题,这就牵涉到节园和分度园的定义了。
用这两个作为关键词在网上搜索了一番。问这个问题的不少,不过很多的回答为节园就是分度园。能够回答,应该是科班出身的机械工程师。如果再加上某个社友在前面的点评“何必去说什么做来钱快之类的话语?我倒觉得,对于一些人来说,会用齿轮、减速机就行了。何必要去搞明白怎么造齿轮”?这个观点去看, 也可见大陆目前高等教育和机械工业的水平吧。
其实,认真读一读教科书或者任何一种机械设计手册,概念哪里会不清楚!
单只齿轮,一定可以有分度园,在分度园的圆周上,齿厚与齿间距相等,定义很明确。节园,则必须在一对齿轮相啮合相啮合的时候才能存在。
现在讨论的这个齿轮,与其啮合的是齿条。如果齿条压力角不变,齿轮的节园就是未变位时的分度园,直径为55.88。其分度园即齿轮中心到齿条分度线的距离。我用作图法得到的数值是29.9。由于作图误差,精度也许不如用公式得到。不过,公式由何而来?死记何如搞清楚道理。
以这个齿轮而言,其径节为5,其分度园上的齿厚与齿间距应该是[(25.4/5)*3.1416]/2=7.9767,而节园处齿厚9.06,齿间距=15.9593-9.06=6.8993,因此,其分度园必须向外移动一个距离。
这个距离与节园处齿厚与齿间距之差的一半是一个直角三角形的两条直角边,这条直角边与斜边的夹角20度。
那么,(9.06-7.9767)/2=0.5717,而20度的正弦值为0.3640
0.5417/0.3640=1.4880

游客

网友:
我看的教材也是用这种三角形方法求证得到18楼公式的。

网友:
这个帖子里牛人不少,我只有仰望的份了。

游客

网友:
你的学历应该比我高,我能参加讨论,为什么你就不行。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总算又有一个社友参加讨论了。
讨论到齿深,首先要决定齿深从哪里计算的问题,这就牵涉到节园和分度园 ...

一、分度圆是齿轮的固有属性,节圆是啮合属性。
二、“不过,公式由何而来?死记何如搞清楚道理。”非常同意。我的观点是,不光要知道公式如何演变而来,还要知道其所以然,数学意义和图形意义并行。
三、按我的习惯,一定是精确理论计算,而且精确制图(如有必要)。现在通过计算和作图,发现变位系数碰不拢,要么是我错了,要么楼主的信息提供不全。
四、诚如彭老师所说,单个齿轮是看不出它是高变位的还是角变位的。楼主若能提供配对齿轮的参数,和原始安装中心距,就更利于分析了。
五、一个小小的疑惑,彭老师似乎没有考虑齿顶高系数和顶隙系数,这个应该可以正反去验算的,无论作图还是计算。
六、我还是怀疑楼主贴出的图,上面的齿顶圆直径还是齿根圆直径是楼主自己算得,而且公差标的过大。
七、像这种齿轮图纸,尤其是老外的,在齿轮参数表上各项数据都很全,如果是变位的,必定会标出,期待楼主答话更新,若有的话。

先写下这些,我会持续关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分度圆是齿轮的固有属性,节圆是啮合属性。
二、“不过,公式由何而来?死记何如搞清楚道理。”非常 ...

多谢版主关照。

根据教材,正变位齿轮如果是跟齿条啮合,齿轮的节圆是跟分度圆重合的,安装时只需要把齿条远离齿轮一个变位量xm,齿条节线与齿轮分度圆相切,齿条节线跟齿条中线平行且相距xm。由于双径节P1/P2齿轮的齿形在圆周方向的尺寸是跟P1有关,齿形在径向的高度尺寸跟P2有关,因此我觉得按照18楼的公式,用P1和齿厚s来求得xm应该是正解,跟版主在21楼的计算结果差了一点点,把公英制转换的小数点误差、加工和装配误差考虑在内,我觉得实际应算是一样的数值了。

现在比较郁闷是找不到ANSI-6.7 1977的资料,很想知道这套标准是如何确定齿顶高系数ha*和齿根高系数hf*,感觉美制小齿轮的齿根轮廓和齿根高公式好像比较特别。1楼的尺寸和公差都是照搬原图的,当时自己的齿轮知识还没复习清楚,翻译的术语可能有点不够准确,齿轮工作于开放的环境,靠定期涂上油脂润滑,所以公差标注要求不是特别精密。我想等周四用办公室的计算机按照渐开线函数建一条基圆半径rb=r*cos(a)=(55.88/2)*cos(20deg)=26.255的渐开线,精确画出这个小齿轮,然后跟齿距为15.96和压力角为20度的齿条按照18楼求得xm啮合,看看干涉和间隙情况如何,到时候把模拟图也贴上来请大家帮看一下。小齿轮的原图我会再仔细检查一下,如果还有其他数据我会补充上来。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一、分度圆是齿轮的固有属性,节圆是啮合属性。
二、“不过,公式由何而来?死记何如搞清楚道理。”非常 ...

电脑有了故障很久,开启后过了段时间就自动关机。只是这个时间长短不定,有时两三个小时,有时十来分钟。
昨晚花了好些时间写跟贴,偏偏忘了这个情况。结果就在已经完成点击发出的时候,突然黑屏。
只好重新写过。

说到齿轮的齿高,其计算基准为分度园。你在21楼按照首楼给出的径节5/7计算,并且因首楼有说明“long addendum意为“长的齿顶高”",觉得这个齿轮的齿顶圆直径和齿根园直径似乎都有错误。
也去首楼看过,发现你没有引用完整。完整的句子是“long addendum spur gear"。我是外文盲,借助谷歌和百度,好像把它理解为“长齿高配合齿轮”更确当一点。
这样,按齿高径节7计算这个齿轮的齿顶圆直径,得到的数据大约为66.1。而首楼给的尺寸是66+0.2,应该没有错。
这个齿轮的分度园直径58.86
分度园内的齿深=(58.86-48.25)/2=5.31
比径节5=25.4/5=5.08,约大0.23左右。按国标0.25,齿隙应为1.27;按我记得的一种英标0.157,也应该有0.80。这个数值和它们相比较均不符合,不过多少还有齿隙存在。这样,这个齿轮,好像与“长齿高”勉强可以符合。楼主在上一楼说起ANSI-6.7 1977,能找到当然好,希望能够得到正确答案。
至于你觉得我的作图没有考虑齿隙,误解了,请再看看14楼的作图。只是齿隙系数我按0.157计算就是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版主关照。

根据教材,正变位齿轮如果是跟齿条啮合,齿轮的节圆是跟分度圆重合的,安装时只需要把 ...

很希望你的模拟图贴出来,想看看和15楼的作图是否一样。

游客

网友:
请前辈帮看一下32楼的模拟图。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电脑有了故障很久,开启后过了段时间就自动关机。只是这个时间长短不定,有时两三个小时,有时十来分钟 ...

【电脑有了故障很久,开启后过了段时间就自动关机。只是这个时间长短不定,有时两三个小
时,有时十来分钟。
昨晚花了好些时间写跟贴,偏偏忘了这个情况。结果就在已经完成点击发出的时候,突然黑

屏。
只好重新写过。

说到齿轮的齿高,其计算基准为分度园。你在21楼按照首楼给出的径节5/7计算,并且因首楼
有说明“long addendum意为“长的齿顶高”",觉得这个齿轮的齿顶圆直径和齿根园直径似乎都有
错误。
也去首楼看过,发现你没有引用完整。完整的句子是“long addendum spur gear"。我是外文盲,

借助谷歌和百度,好像把它理解为“长齿高配合齿轮”更确当一点。
这样,按齿高径节7计算这个齿轮的齿顶圆直径,得到的数据大约为66.1。而首楼给的尺寸是

66+0.2,应该没有错。
这个齿轮的分度园直径58.86
分度园内的齿深=(58.86-48.25)/2=5.31
比径节5=25.4/5=5.08,约大0.23左右。按国标0.25,齿隙应为1.27;按我记得的一种英标0.157,

也应该有0.80。这个数值和它们相比较均不符合,不过多少还有齿隙存在。这样,这个齿轮
,好像与“长齿高”勉强可以符合。楼主在上一楼说起ANSI-6.7 1977,能找到当然好,希望能够
得到正确答案。
至于你觉得我的作图没有考虑齿隙,误解了,请再看看14楼的作图。只是齿隙系数我按0.157

计算就是了。】

谢谢彭老师的长回复和指导,我一一回应,包括技术的与非技术的。

1.我的经验是如果是较长的回复,最好在记事本上写好后,拷贝至论坛,以防浏览器奔溃。再不济,就在word中写,有时自动保存还有希望恢复部分内容。

2.【并且因首楼有说明“long addendum意为“长的齿顶高”",觉得这个齿轮的齿顶圆直径和齿根园直径似乎都有错误。】这不是我的原意,也不是我的逻辑。“觉得这个齿轮的齿顶圆直径和齿根园直径似乎都有错误”是根据我的计算所得出的猜测,我说明“long addendum”的意思是表明这个是正变位齿轮。不过后来楼主在26楼回复,尺寸和公差都是照搬原图,那么显然,我的猜测是不对的,可以进一步得出,楼主的这个齿轮的齿顶高系数和顶隙系数非标准。

3.long addendum并非是我有意不完全引用,而是认为后面的两词不影响我的翻译,也不会曲解图纸愿意。其实我早就注意到了这个四个单词,而且我深知这几个单词的意义,我因为工作的原因,早在毕业时就知道了这几个词,看齿轮的图基本不用翻字典。spur gear的意思是“正齿轮”,也就是直齿轮,long addendum spur gear的直译就是“有长齿顶高的正齿轮”,翻译地雅一点就是“正变位直齿轮”,彭老师的翻译应该是受到了翻译引擎的误导。在这点上,希望老先生采取晚辈的翻译。

4.我没有说楼主的齿顶圆算错了,我只是不确定这个尺寸是楼主自己算的还是原图的,因为66和我算得有矛盾了,虽然我的60.0799也在公差范围之内。我是以设计者的意图来考虑这张图纸的,假如我写设计计算书,那直径一定是写66.0799(假设是对的),再圆整为66,而且一般齿顶圆都是负公差的。

5.分度圆永远是理论设计尺寸,只能是55.88,而不是55.86,彭老师似乎是打错了。

6.【按我记得的一种英标0.157】彭老师应该比晚辈熟悉我国早期的齿轮标准,我还没有研究过,我找到了这个出处,见下楼。

7.ANSI-6.7 1977,我有空也一定找找这个标准。

8.关于正确答案问题,窃以为,这里不是考试,没有必要争个对错,当然对楼主来说,只要心里有答案能解决实际问题就可以了。对于我来说,还是一直有的观点,我在意的是过程,而不是结果,我关心的是和彭老师和楼主的讨论中学到点东西,至于结论或者答案就在其次了。

9.是我误解您“没考虑齿隙“了,对不起。呵呵,关于ha*和c*,我会在回复楼主26楼的内容时有所体现,希望老师也参与给予指导。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版主关照。

根据教材,正变位齿轮如果是跟齿条啮合,齿轮的节圆是跟分度圆重合的,安装时只需要把 ...

1.楼主,我按齿厚公式复算了一下,数据是xm=1.484125,你是对的。有空,我还想算一下图上的跨棒距。

2.大家想办法来找一下ANSI-6.7 1977这个标准。只查到标题,“小径节渐开线直齿和斜齿齿轮的美国体系齿形 ”。

3.关于系数,应只有ha*和c*,没有楼主所谓的齿根高系数hf*。不管是国内的还是国外的,还是径节制,看下图,

4.期待楼主的精确渐开线的齿轮图,并得到的啮合图和间隙。其实,看间隙,不一定需要精确渐开线,但愿这不会影响楼主的积极性。我有空,也想用proe画一下这个齿轮的精确模型。

5.5/7径节制是标准系列的,应该不用特别设计计算。可参考。

6.国外ha*和c*的对比,包括彭老师提到的0.157。

游客

网友:
请版主帮看一下32楼的模拟图。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脑有了故障很久,开启后过了段时间就自动关机。只是这个时间长短不定,有时两三个小
时,有时十来分 ...
你的回复展示了经过良好正规教育与仅靠自学两者之间知识深度的差异。我清楚的再次认识到,对某种知识,即使我花三倍时间和精力学习所得到的,也只是点肤浅的东西。
这也是我积极参加论坛各种技术问题讨论的原因,因为这确实能让我得到教益。
很感谢回复。
分度园的定义一直让我困扰。同意你的意见,分度圆永远是理论设计尺寸。只是,对于变位齿轮,其齿厚与齿间距相等的那个圆,有没有称呼,如果有称呼,那么是什么。

游客

网友:
向彭老师学习。据我所知,没有那个称呼,因为变位齿轮的基准是正齿轮。

楼主:
把工件图纸重新发一次,图纸中要求齿根为全圆弧过渡,因此图纸标注的齿根圆可能不是公式算出来的。

齿轮齿条啮合模拟图,请大家帮看一下对不对:

网友:
这个齿轮既然是高变位,齿形角当然是40度,齿距也仍然为(25.4/5)*3.14.16=15.7593。
那么,作图就很简单。作出两条40度夹角的线条和角的角平分线,再双向作出距平分线为15.7593/4=3.9898的等距直线。连接两个交点并双向延长,这根线就是齿条的齿厚与齿间距相等的那条线。向这条线的两边作出一定距离的等距线,就是齿条的齿顶和齿底了。
现在的问题就是决定这两个距离了。
如果按21楼对齿高的臆测,事情很简单,齿条齿顶高为5.08,齿底深为(25.4/7)=0.363+齿隙。按齿隙系数.0157计算,齿隙为0.80,因此齿条齿底深4.43。全齿高为9.51
你给出的数据为4和6,这个齿底深6当然不对。看看你的作图的齿底隙,是不是太大了一点。
不过,因为首楼给出的齿底齿隙只有0.2,因此14楼的作图得到的齿顶高是2.98+1.46=4.46,全齿高为8.88,较9.51小0.63。
这个0.63,因齿隙0.8-0.2=0.60而致。但这8.88,与齿轮的齿高相等。
不过因为所给齿轮的齿底不是像通常我们见到的那样在相邻齿形两边分别圆角,只有一段圆弧,所以你连接了圆弧两个端点,把它作为了齿条的齿顶,这样才能避免啮合时的干涉。于是得到齿顶高为4这个结果。思路没什么不对。
不过我在14楼给出的作图,这个数值为4.46,若把变位量前后计算的误差1.48-1.46算进去,那么就是4.44。在制作时,这个误差其实算不了什么。

网友B:
建议你还是使用用14楼的数据,并且在图纸上的齿形的齿顶两边尖顶注明0.5圆角就可以。
制作齿条,包括齿形在内的全高和宽,通常为模数的10倍。但这个齿轮应该算短齿,应以齿高为准,可取在40-45。至于齿条宽,和齿轮宽一样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你还是使用用14楼的数据,并且在图纸上的齿形的齿顶两边尖顶注明0.5圆角就可以。
制作齿条,包括齿形在 ...

多谢前辈指点。我的想法是,只要能保证重合度符合连续传动要求,尽量让齿条的齿顶小一点,齿根深一点,这样啮合状态的齿顶间隙会比较大,比较能适合小齿轮的工作环境(户外作业开放式无防尘措施,每周一次用油脂涂在齿条上润滑)。

网友:
齿隙与润滑是风牛马不相及的两个问题。

网友(2012-04-18):
引用 网友A:
参看DIN5480标准。中国讲模数,欧洲讲径节,没什么难的。

晚辈没仔细看,有点眼高手低,说大话,前辈指点的是。

网友:
学习高手经验!向前辈致敬!

网友(2012-12-26):
   换算成模数制齿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