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图88.9尺寸如何做检具测量

楼主(2012-03-19):
如图88.9±0.25尺寸如何做检具测量?之前有个,校准块是塞到φ57的孔里,不过不好拔出来,现在想重新做个方案不知怎么做好,

网友(点评):
按照大侠这样做,怎么把工件放上去呢

网友(点评):
把量具放在工件上。

网友:
提供一个方案,将工件定位,做安置架固定数显标尺,你测量要求为±0.25, 我想精度0.03/0.04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当然校准件也是需要的,校准件主要用来测试测头是否在同一直线上测量,所需费用不高,测量方便,而且读数直观,精度也满足要求。

网友:
漏了一点,因为只看到局部图,所以不清楚工件的大小,此种方案对于较小的工件比较适用,因为比较好放置

网友:
直接卖个高度计给客户就可以了吧,量程150mm的,经济又适用,呵呵

网友:
公差这么大,直接go/nogo gage就行了

网友:
呵呵 现在你的问题解决了吗?如果有需要直接给我打电话010-85868342转836

网友A:
如果是铁件可以在直径57的那一边做个带磁性的平面吸住后为基准0面,另一边就可以用多种方法做出高度限制的机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铁件可以在直径57的那一边做个带磁性的平面吸住后为基准0面,另一边就可以用多种方法做出高度限制的机 ...

这个我也考虑过,不过由于57的壁厚不够,加上产品比较重,磁铁吸不住

网友:
截了一个视图啊,还没想象这个是什么样子的呢,不好意思。

网友:
可否在中间槽88.9-13.6=75.3位置利用弹性涨缩机构来定位夹紧零件,使用比较法用杠杆表等来比较测量88.9尺寸

网友(2012-08-31):
从图上看这是一个汽车制动器卡钳。以活塞孔端面定位,做一个通止旋转块!

网友(2013-01-28):
楼主做制动器的吧,这个结构好像是大陆的专利哦,可以做个塞规啊!

网友(2016-06-17):
二楼的方法或专用通止量具都可以

网友(2018-07-18):
我又来赚威望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