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离子,火焰,水和激光这几种切割方式的加工范围和用途区别是什么?该如何选取?

楼主(2012-03-19):
有谁知道等离子,火焰,水和激光这几种切割方式的加工范围和用途区别是什么?该如何选取?
另外报价方面怎么计算分别?目前我们公司只有激光切割,我们一般每小时400元左右。

网友:
等离子切割的表面质量比较好 但是有斜度 中厚板
火焰切割主要是厚板  表面质量和尺寸都不是很好
激光切割对16以下的板切割有巨大的优势 非常经济的一种吧

网友:
水刀主要是冷加工,其他的就不一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