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型材上一排孔怎么加工比较经济

楼主(2012-03-19):
如下图所示的30x20x3.0的L形冷弯型材,要在其上打很多孔,大致尺寸如图,在另一个面上还有8个孔,没精度要求,图中没显示出来。加工完要求镀锌。
请问一下这样的零件用什么设备加工孔比较经济?能否大致估计一下材料费多少,加工费多少,镀锌费多少?
(这一根型材大概2.5kg,我查了一下这种型材好像卖5000一吨的。是否就按照这个重量来计算材料费?)

楼主:
除了画线钻孔以外有什么更便宜的做法吗?
好像画线钻孔挺麻烦,挺贵的。

网友A:
那种方法成本都不会很低,看批量,大批量建议划线-冲孔。小批量建议划线-钻孔,也可以考虑数控切割带孔下料-折弯!最后一种方法是加工速度最快的方法,但是精密切割费用(如激光,水刀等)价格不菲!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种方法成本都不会很低,看批量,大批量建议划线-冲孔。小批量建议划线-钻孔,也可以考虑数控切割带孔下料 ...

多谢你的回复。批量不大,一年一千多个。
就你的经验,你觉得下面两种方法哪个便宜?
1. 冷板上数控冲床落料冲孔,再折弯。(加工快,精度比较高)
2. 冷弯型材截下来需要的长度划线钻孔。(加工比较费时,精度不太高)

网友(点评):
当然方案1快了。不过如果你没有数控冲床的话,找数控钻床外协也可以,那个效率也很高。

网友(点评):
最快的方案还是激光切割下料---折弯,激光的速度是绝对的快,特别是6mm以下的板!

网友(点评):
激光割一个6mm板上5mm的孔要多长时间?

网友(点评):
从价格上来说感觉哪个应该更便宜,还可以加上激光切割下料,再折弯。

网友(2012-05-29):
1. 冷板上数控冲床落料冲孔,再折弯。(加工快,精度比较高)
对于1000件可以了  如果设备需要可以考虑激光割孔

游客

网友:
支持

网友:
落料钻折弯吧,你批量又不大

网友:
用 短件连成一块整体做为钻模
腰槽救不好加工

网友:
做快的方法是上冲床冲孔,但精度不是那么高,第二是钻孔,但速度不快,可采用一次性加工五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