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端面垂直度怎么加工好保证

楼主(2012-03-19):
     如图 基准 A   是渐开线花键,平面基准 T  和 A  的垂直度怎么加工才能保证其要求.

网友:
要看看热处理要求,和材料,外面是也是齿吧,

网友:
这个 好保证啊  车好断面 线割化建

网友:
这个简单啊。。。。。。。。。。。。。。。

网友:
用软抓 呀  齿轮加工好后夹持小头精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