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螺纹孔到边的距离如何定

楼主(2012-03-19):
螺纹孔到边的距离怎么定,M8的螺纹孔深度40,最薄处是1.3,这样的距离是否离边太近了,安全吗?
  这个有标准可查吗?

网友:
     M8的标准牙距是1.25

网友:
应该是得算一下最薄处的强度,具体的算法不太清楚,可以查查资料嘛

网友:
那要看你选用的材质了。一般不要太靠近边。否则强度不够的。

网友(2016-01-05):
只有这个,是楼主想要的么?

网友:
看连接强度要求,如果很低就可以,要求稍高点就不行了,要计算。

网友:
主要看你的连接强度,个人建议1.3在加工中很容易出现凸包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