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性模组的重复定位精度问题,请教

楼主(2012-03-19):
1.线性模组的定位精度与丝杆有关,也与伺服电机本身有大的关联吗?
2.重复定位精度又与什么有关呢?
3.市面上的产品一般能达到多高的精度?
谢谢!

网友:
定位精度是和丝杠及伺服电机都有关的,模组通常的定位精度在理论的角度下定位是0,02。伺服的定位精度是可设的但有一个极限值,这样总的定位精度是两者之和

网友A:
实际运用时还和你的实际要求有关,选丝杠的螺距,在速度满足的情况下选螺距小的先对来说伺服电机的误差反应到实际中会小些。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际运用时还和你的实际要求有关,选丝杠的螺距,在速度满足的情况下选螺距小的先对来说伺服电机的误差反应 ...

好的,学习了。。。。。。。。。

楼主:
趁人多顶上,继续学习。

网友(2013-01-19):
一般和丝杆的本身精度有关,重复性和丝杆还有直线导轨的安装精度有关,好的伺服电机一般影响不是很大。市面上的模组,有高端的模组,定位精度在0.01以内,,重复定位在0.005都可以的,还有,安装的丝杆轴承还是锁紧螺母都有关系的,这是个体系,有一个环节忽略,都会造成精度问题。

网友B(2013-10-27):
比如上银的就分普通级的和精密级的,可以查查看。

网友(2015-08-16):
找本丝杠的样册看看就明白了
伺服电机的各个品牌网上都很好下电子版的
再看看模组的结构
记得丝杠座也是有等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比如上银的就分普通级的和精密级的,可以查查看。

分别是多少啊  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