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G8硬质合金刀片可以焠火么

楼主(2012-03-19):
如题,在社区看到有社友提到把YG8焠油火可以增加刀的使用效率,请教高手淬油火啥意思,淬火再用油冷却??YG8淬火会爆裂么??知道的高手赐教了谢谢

网友:
没听过可以这样 期待高手解答!

网友A:
硬质合金没听说还能淬火。高温下不要说油淬,滴一点就会有裂。

网友:
这玩意磨都不能沾水,淬火可能没戏

网友:
还真的没听说过有这说法,,,,,,估计是没戏的

网友:
油淬就是扔到油里啊!  硬纸合金估计没戏!

网友(2012-05-26):
不知道淬火会是什么后果、、、

网友(2012-07-06):
引用 网友A:
硬质合金没听说还能淬火。高温下不要说油淬,滴一点就会有裂。

那加工过程中,往上面抹油是错误的呗?

网友B:
那不一定哦,把油加到一定的温度,然后把刚焊接好的车刀放到加热好的油里面,让它缓慢冷却,这样车刀是要好用点哟

网友:
硬质合金没听说淬火的,通常成份中含碳的铁制品淬火才有效果。

网友(2012-08-12):
合金不裂么?

网友:
不知道你要淬火的目的是什么,硬质合金弄好后就是硬的的,无需淬火,我猜你可能对此不是了解

网友:
硬质合金可以涂层

网友:
14楼正解

网友(2012-10-15):
引用 网友B:
那不一定哦,把油加到一定的温度,然后把刚焊接好的车刀放到加热好的油里面,让它缓慢冷却,这样车刀是要好 ...

你这个说法是怎么得来的?

网友:
淬火是目的是使加热后的钢中的奥氏体转化成马氏体,从而使硬度增强。
但是YG8是的硬质相跟高速钢不一样啊,淬火完全没有作用,反而因为粘结相和硬质相的热胀系数不同就裂了。
少年切勿浪费。

网友:
想了解材料能否淬火,首先要了解淬火的材料的特性,YG8是硬质合金的材料,主要含量是钨钴,他们是粉末状态0.001左右的颗粒,通过
高温高压模具压成,淬火是不能改变它的任何特性的,反尔高温后骤冷会形成裂痕,使材料报废。

网友:
在我们东北冬天室外硬质合金焊完以后都要保温,更不用说淬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