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类做动平衡试验的时候常遇到这样的问题,请教

楼主(2012-03-19):
轴类做动平衡试验的时候常遇到这样的问题:

采用去重法(打孔)在动平衡机上进行动平衡,大部分传动轴,包括带齿轮的传动轴在做的时候由于硬度太高打不动,很尴尬! 有时只能用抛光机先磨去淬硬层再打(难看,劳动强度高,不环保等),要是量大就打死人了。轴尺寸大概就直径在50-200长度400-1500

不知道大家有什么招,听过看过的都行,或者有其他可以借鉴的方法跟案例跟大家分享下。

网友:
淬火前先在对称点钻好4个孔,这样在做动平衡时只在轻的一方加焊重量,就容易得多了。如嫌难看,把其余的孔堵口。

网友(点评):
我想用焊的话存在热量过大,热变形可能影响轴本身的几何精度

网友(点评):
两种办法,一灌铅后冲紧;二加圆钢柱后金属胶粘紧。

网友:
应该在设计上有配重孔好一点,配重方法更灵活一点

网友(点评):
是的,对于大长轴有过这样的设计,车三角形的开口槽,配重块是带斜面顶丝顶住即可方便快捷,但设计上通用性差,小些的轴,空心的轴容易影响刚性和最小截面

网友:
还是先控制初始不平衡量把,尽可能的小吧,呵呵,我们公司里有的初始不平衡量很大,搞的配重孔都填满了还不行,呵呵,毛坯质量不行啊

网友:
我们做小型直流电机的,一般用加重法比较多!

网友A:
应该还是磨去重量比较容易,在平衡机上改装一个高速砂轮机,我也有平衡机,不过我做的是汽车的传动轴,我是加重量的。

网友(点评):
之前也提过,这样做粉尘比较大,无论是环保还是工人的劳动环境都不好

网友B:
在齿轮热处理前,先对称钻些小孔,4等分,6等分,8等分都行,攻牙,装无头螺丝,M3,M4,M5,M6都行,看你齿轮大小了。调动平衡时,哪里重了,就把那里的无头螺丝取出磨去一点再装进去。既美观,又不影响精度。

网友(点评):
额 很实用

网友:
减重不行就加重,都是为了平衡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齿轮热处理前,先对称钻些小孔,4等分,6等分,8等分都行,攻牙,装无头螺丝,M3,M4,M5,M6都行,看你齿 ...

很好的方法         受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还是磨去重量比较容易,在平衡机上改装一个高速砂轮机,我也有平衡机,不过我做的是汽车的传动轴,我是 ...

砂轮机上再配装有个强力吸尘的风管口在砂轮下面不就可以了。砂轮是最经济简易的办法了。呵呵。

网友:
这一总结,就好几种方法

网友(2012-04-21):
加配重还要考虑相位角的因素的,如果等分加工平衡孔会美观一些,但是对轴的刚度影响较大,个人观点,还望各位前辈指正

网友(2014-07-03):
引用 网友B:
在齿轮热处理前,先对称钻些小孔,4等分,6等分,8等分都行,攻牙,装无头螺丝,M3,M4,M5,M6都行,看你齿 ...

这种方法较好,但个人感觉不是太通用啊,哈哈。买个合金钻搞它,有如切菜般的痛快淋漓啊。大家不妨可以试试,根据不同的材质选用相应的钻头。

网友(2014-09-09):
现在还有激光去重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