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什么材料不会变形,越轻越好,价钱最低的

楼主(2012-03-19):
  300*50*30(单位mm)50*30中间1个10*10的槽。我用什么材料不会变形,越轻越好,价钱最低的,要求:不变形。变形尺寸最大+-0.03.

楼主:
          木头不行

网友:
你说的不变形是加工不变形还是加工出来用的时候加多大的力量不变形?

网友:
楼主把受力情况说明下,包括受力大小,受力位置,或者使用方式什么 的

楼主:
受力不大 就是那个10*10的槽受点

网友:
加工或者使用时不变形的

楼主:
使用时不变形的就可以了

网友:
高强度铝合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