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用一家PCD精镗刀,几十件以后有微小振纹

楼主(2012-03-19):
        最近试用一厂家提供的PCD精镗刀用来镗铝件。刚开始加工问题不大,做了几十件以后出现微小振纹,将机床转速降低,继续加工,过会发现振纹严重,打粗糙度发现超差。将刀换下,远达不到要求。但是换上一直使用的另一厂家的刀却没有问题。

       (1)、机床为专机,使用两款刀时,加工参数及其他条件都不变。
       (2)、目前了解的情况,两款刀具的基本规格参数都一样,只是不同厂家。
       (3)、在相同情况下,稍加大刀尖圆弧,是否可以提高工件表面粗糙度?
       (4)、起振纹是否和刀具有直接关系?
         恳请大侠指导!

网友:
你看看振纹在工件上中下那部分。还是一侧有一侧没有。在相同情况下,稍加大刀尖圆弧过渡对镗削是有益的。减小抗阻力。但仅为粗镗。精镗还是用直角型。不管什么切削都有震动。只不过微小。刀具和机床各占百分之50。

网友(点评):
嗯,在两侧面较明显些~

网友:
要想得到更高的精度必须使用较小的刀尖半径,一般0.2,半径小,切削面积小,切削力集中,不宜震.选择大刀尖半径,或是宽刀来精加工要求整体刚性超强,或是低速场合...

游客

网友:
提供下你的加工参数,PCD加工铝合金的速度是非常高的,好一些的品牌线速度可以达到每分钟一两千米。
在刀具,机床和被加工件的刚性足够的情况下,选用大R角的刀尖会获得更高的粗糙度,但切屑处理性能恶化,可能会划伤已加工面。粗糙度理论计算方法:粗糙度=进给速度的平方/刀尖圆角*125。
目前使用的是R1.0,也试用过R0.5的,但是光洁度却要差些~曾经加大机床转速,发现光洁度越差,一直降低到目前的转速才稳定一些。而且每一批回来的新刀,使用效果都会有差别,郁闷!

网友:
两家的刀具角度有差异或两家的刀杆有区别(材料,淬火情况).有刀具的图片更好.

网友(点评):
角度是一样的,因为是一样的图纸。但是不同厂家,工艺可能有差别~

网友:
跟刀具有关吗?我感觉是机床的问题哦。刀具变钝后切削力变大,导致镗杆变型增大。这种情况下应该如何减少切削力。提高主轴转速;减少每圈进给量;减少切削深度;加润滑液。

网友(点评):
切削液肯定有的,如果要减少切削深度,则半精镗加工余量要加大,怕留的余量少,精镗不过。试过提高主轴转速,不行。也可能是机床的问题~

网友:
PCD镗刀?呵呵,震纹说明刀尖不行了!新换的刀具有问题啊。PCD我时不怎么敢用,机床刚性不好,很容易坏,不过做有色金属,表面质量是好!还有刀具做的好的不多!!

网友(点评):
以前是用自己制作的焊接式镗刀,新机床回来后就改用PCD镗刀了~因为是新刀刚试用,用放大镜观察刀尖基本没啥磨损,目前还是走国产化路线,呵呵

网友:
我认为是刀头质量是主要问题,特别是硬度,致使刀头磨损而产生振动。当然刀杆也是不可忽视。

网友(点评):
如果是才加工这么些零件就磨损,那还是不敢用了!嗯,由于是用粘钉固定刀体在到刀杆上,装夹可能也是个原因。

楼主:
所使用的镗刀!

游客

网友:
现在的PCD的镗刀到头?这个不知道是不是照片的原因,刀尖圆弧也太大了吧?代修光刃?负前角?PCD的刀就是一个锋利不要带修光,前角要大,否则体现不了特性啊!!

网友:
看下,刀头跟镗刀杆的配合公差.
       琐紧的螺丝.

网友(点评):
刀杆装刀孔是Φ10 +0.036/0,刀体是Φ10-0.02/-0.04,采用M8X1双粘钉紧固,一粘钉调节!目前怀疑机床也有蛮大的影响,如【makino 】所说的:刀具和机床各占百分之50。

网友:
请楼主描述一下,你刚开始加工问题不大这句话,是不是刚开始加工时表面质量也不是很好只是满足图纸粗糙度要求而没有可以留意。从楼主描述的情况来看赞同9楼CBN硬车的分析。另外增加一点个人建议最好使用显微镜之类观察一下刃口状况,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检测下角度参数,个人怀疑有可能是刃口制作的不是太好导致磨损加剧,刃口钝化后造成的。个人拙见还请各位大侠多多指教!

网友(点评):
嗯,和你所说的差不多!刀具回来的话一般就用放大镜粗略观察一下,发现蹦刃的直接换货,用显微镜目前还没有这样做过,角度参数的话基本就没检查过。谢谢了!

网友(点评):
10楼兄弟说得很专业,严格来讲是说得很职业。

网友:
如果是这样对比的话,看来楼主的其中一种刀具有一定问题。

网友(点评):
只是猜测,因为只是试用阶段~

网友:
这加工表面看起来毛毛的,不是振纹,应该是刀具不锋利所致,

网友(点评):
可能是照片的问题。表面没有起毛毛的东西,仔细看发现有纹路,用指甲刮就能稍微感觉出来了~

网友:
在刀具,机床和被加工件的刚性足够的情况下,选用大R角的刀尖会获得更高的粗糙度,但切屑处理性能恶化,可能会划伤已加工面。粗糙度理论计算方法:粗糙度=进给速度的平方/刀尖圆角*125。另检查你的刀是否过中心。

网友:
用PCD精镗刀在同一台机床加工同样的工件一个厂家的刀具没问题,一个厂家的刀具出现微小裂纹并延展扩大,说明刀具有问题,两个厂家的刀具在加工制造工艺肯定不同。现在很多刀具企业不管具不具备加工能力都上PCD、CBN刀具,因此刀具质量良莠不齐。加工PCD、CBN刀具首先必须具备高精度的工具磨削设备,一般都是进口的如依瓦格的工具磨床,磨削工艺方法也与硬质合金刀具不同,刀刃必须进行钝化处理等等。而一些小工具厂甚至小作坊用普通的设备加工,怎么能加工出高质量的PCD、CBN刀具呢。用PCD、CBN刀具还是要选用知名的、正规的大企业的产品。

网友:
楼主在哪里呢?
我帮你修磨一支刀具.

网友:
解决你震刀的问题.至于刀具寿命我就不好说了.(材料我不敢确定它的品质)

游客

网友:
谢谢【CBN硬车 】,等过段时间,检测过机床问题后,再试用一次看看情况。

网友:
刀尖圆弧大了虽然理论上粗糙度会好些,但是切削力大了容易引起振动。刀尖圆弧小了后需要提供更高的切削速度,而且表面质量也会好些。

游客

网友:
嗯,谢谢!根据理论知识和实际情况还在摸索当中!~O(∩_∩)O~

网友:
请问放多大量精加工?请贴出你的加工参数.

网友:
楼主最后是这么解决问题的?结论是什么?

网友A:
我对PCD只有一些基本的了解。
PCD有一个特性就是在加工初期(大概十几台)刀尖磨损会很快,之后就会趋于平稳。但是这只能造成孔缩小几个μ,不能解释你有刀纹产生。又怀疑你是否因为排屑不好导致刀尖崩刃,你又说用放大镜观察过,没有崩刃。
最后我看你发的镗刀片的图、是否是刀具角度不够锋利造成的。PCD加工时可以适当加大前角。
你这个刀片是安装在什么样的镗头上的?

网友(2012-04-20):
引用 网友A:
我对PCD只有一些基本的了解。
PCD有一个特性就是在加工初期(大概十几台)刀尖磨损会很快,之后就会趋于平 ...

专业.刀具的所谓刃口过渡期.

网友:
不知楼主是否用的合金刀杆?刀杆的钢型怎么样?加工的孔的长度多少?
建议用R角大的刀片,进给加大1.3-1.5倍,试验下。

网友:
后续的结果怎么样?把结果公布下.让大家借鉴下.

网友:
调整一下主偏角,减小一下径向力。

楼主:
目前由于生产任务紧,一直搁置着没有再试。只能等放假的时候,想把镗杆、镗套全部更换新的以后再试试看!

网友:
坐等结果,楼主是如何解决的?期待~~~~~~~

网友(2013-09-18):
专业做PCD  CBN刀具的生产厂家
咱们可以详谈,这也是常见的问题。
电话18930384280

网友(2013-10-21):
楼主是杂么解决的呢?
为啥没有下文了呢?
希望斑竹加精

网友(2013-11-22):
这个容易解决
1、刀体改用硬质合金
2、选用好点的PCD增加耐磨性
3、R0.8不动的情况,加大刃前角及刃倾角
4、刀具后角角度变更

网友(2019-08-30):
占个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