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床精车螺纹时改变主轴转速乱牙,原理是什么?

楼主(2012-03-19):
FANUC数控车床精车螺纹时改变主轴转速为什么会乱牙,及乱牙的原理是什么??? 听说是编码器的原因!!!

网友:
你说的那个改变转速怎么理解呢?

网友:
可能是刚度不行,在车削时瞬时出现主轴转速降低情况。

网友:
你的F用的是每分钟进给还是每转进给?如果是每分钟进给的话,要改转速就要连着进给一起改。
另外,如果是经济型数控配的FUNAC系统,高速车螺纹时由于进给和螺距不匹配(也就是编码器的问题),肯定会乱牙。
PS:建议还是用G99,即每转进给。因为一可以方便的查看是否对应刀具推荐的参数。二,更改转速时不用连带改进给。

网友A:
楼主的机床编码器不是绝对零点的..所以会乱牙

网友:
车螺蚊时可以改变主轴转速吗?好象不可以吧!   至少修调倍率是禁止动的,

网友:
主轴转速变了,段位时间内的圈数变了,而单位时间的前进距离不变
   当然会乱牙啊

网友:
车螺纹改变转速你可以的!车螺纹时候你怎么不把控制面板的进给倍率的也改下有更大的收获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机床编码器不是绝对零点的..所以会乱牙

哦 明白了  谢谢

网友:
就jiangssli 的话靠谱点,虽然我也没用过这种编码器的,不知道是不是这样,但其他的明显不靠谱,或者根本没看明白楼主的意思。

网友:
呵呵,转速的改变造成了:进给延迟。或者进给提前。因为不像普车是齿轮带动,有绝对固定进给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