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中心传动的制作方式

楼主(2012-03-19):
请问谁知道中心传动方式的滚筒两端的大轴如何定位?滚筒两端的大轴法兰盘上的螺丝有时扭断,是否是两端大轴定位时有偏差,导致同轴度偏差过大,从而螺丝扭断,请大侠们指导如何测量,如何定位,焊接时要注意什么

网友:
滚筒直径有多大。是不是和你装配有关系

楼主:
直径1520mm ,长度10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