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使用浩辰电气软件来扩充设备符号

楼主(2012-03-20):
经常使用浩辰CAD电气软件进行设计的人员应该都知道,软件除了自己有设备符号外,我们还可以对符号进行扩充。在使用软件进行绘图的过程中,无论是机械图形还是电路图形,都经常会应用到一些图形或者图形符号,比如在电路图中的电阻、电容、二级管等图形符号,如果可以将这些经常要用的符号放到图库中,等需要用的时候再调用出来,这样不就可以节省大量的时间,从而提高效率了吗。那么,设计师如何在绘制原理图的时候将自己的图形符号扩充到软件中去呢?
具体的步骤是:[控制原理图] →[辅助绘制功能] →[设备符号编辑],调用该程序,打开对话框,用户可以使用〖新建〗或〖联库〗功能来添加自己所要的图形符号。
那么如何新建符号呢?
首先,用户可以先在图面上绘制出元件,点击〖新建〗按钮,弹出如下页左图的对话框,选择〖新建符号〗按钮,按照命令行提示输入块名、插入点并窗选该符号,回车确认后,在弹出的对话框左侧列表中可看到该符号;也可以点击〖导入图块〗按钮,导入用户已经做好并存在硬盘中的图块,同样导入的图块显示在左侧列表中。

在列表中选择图块,输入设备名称和图块索引,点击〖符号入库〗后弹出如上右图对话框,选择一个索引,将符号加入图库,此时的索引为图库位置,不代表设备类别。
在新建符号之后,符号进入图库,我们又该如何对图库进行管理呢?
浩辰电气软件提供了图库管理功能,包括:建立用户自定义索引、在索引中组合图块、定义符号图层、图库备份和恢复等。
点击〖联库〗按钮,弹出如右图对话框。在左侧列出索引,用户可以定义索引的名称、图层,点击[创建]新的索引(应选择“属于强电系统”);用户可以将在索引中的图块应用右侧的拷贝、粘贴等命令组合到其他索引中。但是,此处的索引不同于图块入库的索引,此处的索引是为了调用图块方便由用户定义的图块集合,可以把不同类的设备放在一个索引下。
在对话框下面的按钮中,点击〖图库拷贝〗或〖索引拷贝〗按钮,可以图库或只是索引备份出去,以后在新装软件后,可以点击〖图库读取〗或〖索引读取〗,读入恢复;〖改变目录〗按钮可以将图库指向其他目录(此目录已经有图库文件)。〖转换旧版图形〗是指软件读取浩辰CAD电气软件低版本的图块。如果要修改符号的类型索引,可以在右侧的〖修改名称〗按钮的功能中再次修改。
浩辰软件是一家专业从事浩辰CAD平台软件研究的高科技企业,向设计人员提供了功能完备的绘图支撑平台和建筑、电气、暖通、给排水、机械等专业的软件。而浩辰电气软件只是其中的一种。在使用浩辰电气软件之前,必须要对浩辰电气软件CAD下载,在浩辰电气CAD软件下载完毕后,进行安装的时需要详细查看说明书,以免安装时遇到麻烦。

网友(2012-06-02):
没用过,大家可以推荐推荐什么软件绘制电气图纸比较方便吧!

网友:
ACAE画电气图比较快,但是操作复杂,个人还是喜欢天正电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