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零件如何加工或者哪里能加工?

楼主(2012-03-20):
如图,求助各位大侠帮忙!先感谢了。

楼主:
自己先顶一下

网友:
想象是好的  估计做出来效果没这么的好。

网友A:
什么材料   我们在车床做过尼龙的    把刀架拆掉 换动力头用铣刀做

网友:
铣床也可以做   用分度头 加挂轮

网友B:
直接数控车就可以车........有这样的产品需要加工的话楼主找我....jiangssli@163.com

网友C:
看样子好像就是正反螺旋嘛,如果螺距合适的话普车就可以搞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样子好像就是正反螺旋嘛,如果螺距合适的话普车就可以搞定的。

是正反螺纹  只是两正反是连接在一起的  关键是连接在意起的地方如何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数控车就可以车........有这样的产品需要加工的话楼主找我

是需要加工    先问问能否加工和加工价格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材料   我们在车床做过尼龙的    把刀架拆掉 换动力头用铣刀做

材料45# 钢

网友(点评):
不知你见没见铣8字螺旋线 一样的

网友:
车床如果做不了 四周联动插补出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需要加工    先问问能否加工和加工价格

你把完整的图纸发来我看看,我给你报价....

网友:
在哪里?做多少呀?具体尺寸?

网友:
眼睛看花了  好像就是正反距形螺纹吧, 数控车床应可以做. 有点长,要顶一下.

网友:
看样子好像就是正反螺纹,如果有退刀槽的话普车就可以搞定的。

网友:
学名应该叫往复轴,要上四轴数控机床,我以前设计和加工过,如有需要,请联系:18868830861  孔工

网友:
支持5楼 很正确的方法

网友:
带动力头的数控车床就可以加工了,两条螺旋槽没要求更好干!

网友:
排线丝杠。用车床加工就行。

网友:
普通车床应该就可以搞定它了

网友:
建议找做丝杠的厂家他们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