玻璃片自动上下料,两块玻璃中间有一张纸如何拿开?

楼主(2012-03-20):
太阳能组件玻璃片自动上下料时,因为在相连两块玻璃中间有一张纸,请问怎么把它给自动拿开!

楼主:
就这样的玻璃。1111111111

楼主:
有光伏设备行业的吗?大侠们出来看看呢?

网友:
用机器人搬运吧,,高自动化,而且适应性强。

网友:
问题没有说清楚,可以参考一下印刷机的送纸机构

网友A:
只拿开纸就加个风扇吹

网友(点评):
就是,加个吹气 吹到一个收集盒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拿开纸就加个风扇吹

纸太大了,风扇不行的,再说放风扇也不好看呀,呵呵。

网友(2012-04-29):
再增加一个纸张回收工位,机械手吸起一片玻璃放到加工位后,再去吸纸 将其放到回收纸工位。呵呵 估计就是有点麻烦

网友B:
双吸嘴结构啊,一个吸住玻璃过去,下行的时候另一个正好吸住纸,回程的时候,吸纸吸嘴往废料箱放纸,吸玻璃吸嘴吸住玻璃,重复往返,就可以了

游客

网友:
楼主正解,不过要看生产线的布局,还有很多的解决方法

网友:
原理简单但实现起来就有点难度了.

网友:
加QQ814121299,探讨一下,我是做光伏设备的

网友:
高压水冲洗,然后真空吸盘。。。。

网友(2012-12-05):
两两组吸嘴   在搬运的中间行程中  破真空  将纸张扔掉

网友C:
兄弟你看一下玻璃厂的上片就知道了,人家是用A型架放圆片(也不象你这样占老大一块地。)然后用上片台取原片。中间的纸自动掉落。就不用考虑你这个问题了。注本人曾在玻璃搞个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兄弟你看一下玻璃厂的上片就知道了,人家是用A型架放圆片(也不象你这样占老大一块地。)然后用上片台取原片 ...

我们玻璃客户发过来包装是如图一样放在栈板上的,如果再转放A型架就麻烦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们玻璃客户发过来包装是如图一样放在栈板上的,如果再转放A型架就麻烦了,

应该没有比你吸纸麻烦吧,不知道你这个片的外形尺寸。开箱时直接吊装在A型架上,再用吸盘取片。基本上是玻璃厂的做法,另外如果玻璃没有钢化就平放,很容易破碎。运输时应该也是竖着运输。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该没有比你吸纸麻烦吧,不知道你这个片的外形尺寸。开箱时直接吊装在A型架上,再用吸盘取片。基本上是玻 ...

我细看了一下,你的玻璃是做太阳能方面的。应该会钢化,尺寸估计是1000X1500,你平放的话你也可以另加一个吸盘,吸盘由一个X、Z结构来带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没有比你吸纸麻烦吧,不知道你这个片的外形尺寸。开箱时直接吊装在A型架上,再用吸盘取片。基本上是玻 ...

钢化玻璃,现在就是想要自动化,要抬A型架就不需自动化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双吸嘴结构啊,一个吸住玻璃过去,下行的时候另一个正好吸住纸,回程的时候,吸纸吸嘴往废料箱放纸,吸玻璃 ...

三个气缸  两个吸嘴   直线导轨  不是很复杂吧

网友(2013-08-01):
不是很懂,学习了

网友:
是移开吗,电风扇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