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面涂油漆,最近有单子,求助

楼主(2012-03-20):
各位大侠,有没有做油漆的高手,最近有单子,要求在镀铬表层上面涂上油漆,自然干燥后,不脱落(可以用胶带测试),请那位高手指点。

网友:
具体有什么要求没有,还有弱弱的问一下既然要喷漆还要先镀鉻干什么

楼主:
是客户要求,主要是附着力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客户要求,主要是附着力问题

附着力要求高的就需要喷砂 ,喷上油漆之后放在烘房里面烘干要比晾干效果好

楼主:
这个我知道的,但产品已经镀过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