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板拼焊长方体内筋板布置形式,请教

楼主(2012-03-20):
如下图一个支架的中分截面剖面:方形立柱腿截面尺寸200x220mm,准备用钢板拼焊,板厚20,高1760mm,主体内部需不需要布置横向筋板?如果布置如何焊接?柱腿承受竖直方向负载,横向无负载,取10%竖直方向负载计算。竖直方向负载为8吨拉力。

主要还是请教钢板拼焊时较长的箱体内的筋板布置问题,当前这个设备的结构还有其他的东西用仿真分析是不需要布置筋板的,交代这句是为了避免有怀疑侧向稳定性,侧向对面还有同样一个支架,两支架间有4根H型钢连接。

补充:提这个问题还是想知道题目中求教的东西,较长的拼焊箱体内需要布置筋板么?分箱体(或叫立柱)受压和受拉两种情况考虑,我贴图是为了提供个讨论的模型,不是讨论后面那两张图里的夹送辊,这也是我把这个问题贴到焊接版块来的原因。
纯的焊接疑问:立柱内横向筋板布置的必要性。

网友A:
受拉力那就简单多了,不存在稳定性问题。你最好把整个情况给图示清楚,不然别人很难给你建议。
好钢要用在刀刃上,你这个结构如果用有限元分析,估计是一大片绿色,也就是材料利用率很低,很多地方的加强是没有必要的。
顶端的耳板是焊接的,既然左右两个拉杆都是钢板拼焊,为何不将耳板一体割出?
下部端板上好像有两个通孔,诀云“端板不怕厚,筋板不怕多”,此处似乎较薄。孔旁亦无筋板拉住。
一点浅见,不值方家一笑。

网友(点评):
立柱的宽度是200x220的 如果用立柱侧板直接割耳板,跨度太大,导致销轴太长,受力情况不好,也没有这么长的销轴。其他的您说的都对的,认真学习了,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受拉力那就简单多了,不存在稳定性问题。你最好把整个情况给图示清楚,不然别人很难给你建议。
好钢要用在 ...

补个图,见笑了。
耳板不用侧板是考虑的销轴长度

网友A:
原来是钢板拼焊的方管,跟我想象的H钢完全不同。那么我在二楼的回复就不是很恰当。
不知道你这个是什么机器,也许是轧机,那么还有请这方面的专家发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来是钢板拼焊的方管,跟我想象的H钢完全不同。那么我在二楼的回复就不是很恰当。
不知道你这个是什么机器 ...

是个送板的夹送辊,跟轧机的构造很相似。两侧架之间横拉的是H型钢。底部螺栓通孔的位置我也考虑过要不要拉筋板,确实没想好。您的建议都是经验之谈,至少那句谚云就是个原则,我以前就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