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合金淬火,请教

楼主(2012-03-20):
碳钢淬火的工艺是为了提高钢材强度和硬度。那铜合金能否进行淬火呢?接触到黄铜用水淬后,材质明显变软。这是怎么回事呢?高手能解释下原因不?

网友:
猝火可以改变碳钢的金相组成,铜合金的工艺还真不了解

网友:
钢淬火变硬主要是因为其获得了马氏体,而铜无同素异构体。黄铜淬火,有可能变硬,也有可能变软,与温度有关。过烧会变软

楼主:
恩,好。谢谢各位的回答啊。我从相关资料查的说铜淬火是再结晶过程,硬度降低。

网友:
淬火是一种钢铁热处理工艺,这种工艺是针对每种不同的材料和不同的要求专门制订的。
对于铜合金来说,请问是什么成分?要达到什么样的性能?泛泛而谈是没有意义的。

网友(2012-07-22):
引用 楼主:
恩,好。谢谢各位的回答啊。我从相关资料查的说铜淬火是再结晶过程,硬度降低。

但是淬火后脆性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