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轴跳动50丝左右正常吗

楼主(2012-03-20):
我用新买的爪子夹持一根精度很好的芯子。用百分表打,发现有50丝左右的跳动。我解决方法吗?这样大跳动的卡盘多吗

网友:
你爪子没装错把 我用了几年的三爪多没这么大啊

网友:
爪子不是原配,就会跳动,加工一下。

网友:
你的卡盘本身已经不行了,你买在多的卡爪也无济于事的,建议买一套新卡盘吧。

网友:
50丝。也太夸张了吧。

网友:
太不正常了。是在不行就自车一刀。

网友:
不正常,卡爪和卡盘不配套吧,

网友:
决对不正常,可以修一下法兰试试,

网友(点评):
哥们 别误导人家啊·管法兰什么事?

网友:
决对不正常,可以修一下法兰试试,
不行只好换新的

网友:
没有这么大的。几丝就很大了。。。

网友:
那么大啊,没见过,不行就车一刀了。。。。

网友:
太大了吧,不想车的话垫塞尺也行。

网友:
先检查主轴的连接盘,看它是否跳动。如跳动超差车削一下,在装三爪。

网友:
属于正常的。因为你是新配的爪子。

网友:
你的卡盘是么的问题的,你夹持精度很高的芯棒,你就这样装夹吗,

网友:
太大了,三丝到五丝算正常

网友:
这个跳动也太大了,不能加工工件了

网友:
肯定不正常,所以需要修正

网友:
一般是几丝啊?补丁。

网友:
太大了, 你还能干什么活+ u! m- [  D; L: A9 c

网友:
爪子与卡盘不相配,正常,只有对爪子加工一下,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