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伸缩、最好能把力放大的连杆机构,求助

楼主(2012-03-20):
高手们能推荐像这样几种可伸缩,最好能把力放大的连杆机构方案么,小弟谢谢了..

网友:
可以用增压气缸啊,连杆上用螺母联接,连杆分两段,可以调节长度。

网友:
油缸增压,最理想的。可伸缩,不用考虑其他的

网友A(2012-11-01):
做一个斜面增压就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做一个斜面增压就可以

麻烦讲解一下,好吗?

网友(2018-12-09):
同想问斜面增压是什么意思

网友:
了解下注塑机液压肘杆式合模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