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质合金梯形螺纹车刀怎么磨?请教

楼主(2012-03-20):
各位师傅的硬质合金梯形螺纹车刀怎么磨的?有没有照片可以发上来,谢谢大家。
还有一个活,200的外圆,4个的螺距,梯形螺纹,怎么磨刀?我想4个螺距应该几刀就下来了吧?
请各位师傅帮忙啊~~~

楼主:
自己顶一个~~~来位老师傅帮帮忙啊~~

网友A:
市场上有硬质和金梯牙刀卖的,买回来就把刀的角度和刀尖宽度磨好,磨锋利,再稍稍磨点前角,就能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市场上有硬质和金梯牙刀卖的,买回来就把刀的角度和刀尖宽度磨好,磨锋利,再稍稍磨点前角,就能用了。

磨锋利~~~~ 是指前角吗?
请问师傅有没有磨好的刀的照片啊

网友A:
合金刀适合粗车,用的好效率比较高,但光洁度不太好,最好还是用白钢刀精车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合金刀适合粗车,用的好效率比较高,但光洁度不太好,最好还是用白钢刀精车一下。

是的,这个我知道,像4个螺距没必要分粗精车了吧
前角一般取几度啊?

楼主:
有没有照片啊,请大家帮忙啊

网友:
想偷懒得话就去买机架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