旋转平台的电机选择,求助

楼主(2012-03-20):
各位老师,我是个新人,我想问一下:

一个圆形的平台,一根轴通过平台中心,轴的另一端是齿轮,跟其啮合的齿轮是套在电机轴上的。这样说的不知道清楚不。反过来说就是电机轴伸出,连接一对齿轮,来带动那个平台旋转。

    试问,该怎么选择电机啊,怎么计算齿轮齿数啊,需要计算什么。平台大概就是30秒钟转了一圈。

    新手啊,希望有人帮助啊!!
    还有啊,是否可以给公式啊1!感激不尽!

网友A:
2

这么慢的速度,才2转每分,用一级齿轮传动不现实吧,你用10级的电机带,速比还要300呢,这个要使用减速机的,一般都是用蜗轮蜗杆减速机,另外你没有说明转盘的具体参数,是否用分度,负载多少,转盘直径多少等等

网友:
二楼说的对。好多参数您没有说清楚。
没有负载参数,如何计算电机功率?
最好用减速器。便于生产,又节约成本。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慢的速度,才2转每分,用一级齿轮传动不现实吧,你用10级的电机带,速比还要300呢,这个要使用减速机的 ...

负载是一个液压千斤顶,这个有多重呢?回转平台直径是90mm,有什么公式么,等待回复啊

网友(点评):
千斤顶不固定在平台上么?它旋转的目的是什么啊

网友(点评):
固定在上面,转动以完成环缝焊接。其实也就是一个焊接旋转平台。你也许会说,直接购买这种产品,可是我要由此计算电机啊。请问如何着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慢的速度,才2转每分,用一级齿轮传动不现实吧,你用10级的电机带,速比还要300呢,这个要使用减速机的 ...

固定在上面,转动以完成环缝焊接。其实也就是一个焊接旋转平台。你也许会说,直接购买这种产品,可是我要由此计算电机啊。请问如何着手呢?

网友A:
个人感觉,这么慢的速度,直接找个大速比小功率的电机直联型的减速机就可以了。刚才翻了翻样本,摆线针轮减速机有输出转速2转每分的。功率180w,电机是四级电机。你找找吧。另外蜗轮蜗杆减速机也有大减速比 的,你自己询询价,看看哪种便宜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感觉,这么慢的速度,直接找个大速比小功率的电机直联型的减速机就可以了。刚才翻了翻样本,摆线针轮减 ...

恩,非常感谢您的帮助

网友A:
齿轮减速电机也可以,帮你找了一个样本,你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齿轮减速电机也可以,帮你找了一个样本,你看看

感动啊,翔梦随风老师是个热心肠的好人啊,感谢感谢再感谢!!

网友:
通常是1.画出你的速度曲线,即你机器要求的动作速度。2计算电机的速度(你这个肯定符合,通常伺服都是3000每分主要选好减速)3.计算负载的转矩即你的负载需多大的扭矩来带动(你这个主要是启动加速的扭矩和齿轮的效率)4.转动惯量的计算(这个很重要在你这个机构里)5.总体功率计算以上算完了基本就选出了。仅供参考。不过你的用伺服确实有点浪费,呵呵

网友(点评):
没说用伺服啊、、不过问题已经解决,不过还是感谢您的细心解答与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