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的表面发黑是咋么做的

楼主(2012-03-20):
如题,哥们特想知道钢的表面发黑是怎么做的,还有铝的表面氧化,弄的跟铜似的。!有没有大侠指点啊?

网友A:
先说前半部分,钢表面发黑,1  表面进行煮黑(发蓝)处理。2表面进行度黑锌。

楼主:
哥哥我想知道,用什么化学材料和什么样的化境下才能发黑法蓝

网友:
有专门的铝氧化液,和电镀厂差不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哥哥我想知道,用什么化学材料和什么样的化境下才能发黑法蓝

 朋友!对于发黑,现在市面上都有成品发黑剂卖的,一般分两种,一是常温发黑剂,二是余温发黑剂。具体要看你用在什么工件上了。有什么问题可以来电咨询的 18061287705

网友:
钢的发黑一般有煮黑处理 还有磷化黑

网友B:
关键要看你对工件的要求,发黑剂和磷化都能到达发黑的效果,有的产品发黑是为了好看点或防锈,那就要发黑剂就可以了。而有点产品发完了黑还要加工什么的,对方就要求磷化出黑色。

网友(2012-05-01):
引用 网友A:
先说前半部分,钢表面发黑,1  表面进行煮黑(发蓝)处理。2表面进行度黑锌。

你好,能在说的详细点吗,什么是煮黑?还有就是镀黑锌?镀锌和发黑不一样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关键要看你对工件的要求,发黑剂和磷化都能到达发黑的效果,有的产品发黑是为了好看点或防锈,那就要发黑剂 ...

磷化一般什么场合用,哪种处理防腐时间更长一些

网友:
发黑一般有煮黑处理法蓝",还有磷化黑处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