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振动测量仪的机架基础振动的控制?

楼主(2012-03-20):
  我的毕业设计是轴承振动测量仪,因为大学所学的是机械类,对电子不大熟悉。但是我查了下轴承振动测量仪的大致原型,看见好多都实现了自动化控制,我们老师也提出了创新点的问题。我想在轴承振动测量设备的机架上做做文章,因为轴承振动测量仪是检测轴承的振动频率以判断轴承的质量优劣。

所以,设备的基础振动控制非常重要。因此,出现了一个问题,比如我设计了一个设备,如何控制这台设备的基础振动,比如从哪些工艺或者原理上来设计这个机架。

求各位懂振动的指教下,谢谢了!

网友A:
首先,欢迎你的加入。你的两个帖子重复了,很抱歉,所以给你删掉一个,也是为了方便大家看。
其次,既然你是搞轴承振动测量仪器设计的,应该多看看振动学的资料。振动的理论基础还是弹簧振子模型。避免振动首先要避免共振,这个需要你考虑刚度与质量及其分布的组合,还有就是阻尼,就是如何让振动过程做耗散功,再次,避免大振幅振动,需要加强刚度等。例如基础的连接牢固性,采用吸振性材料等。有很多办法,就看你如何利用振动的基础知识去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欢迎你的加入。你的两个帖子重复了,很抱歉,所以给你删掉一个,也是为了方便大家看。
其次,既然你 ...

好的!!不好意思,谢谢你的回答了!!

网友:
挺好的,今天终于知道很重要!

网友(2012-04-25):
是检测共振频率吧。

网友(2012-06-21):
震动还是震动加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