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e安装完成后一些问题,高手指导

楼主(2012-03-20):
问题1,安装完成后,破解xtop.exe2次后,就出现内存错误。
2.双击打开proe.exe无法启动,鼠标闪动2下就没有了,任务管理器也没有进程,更改颜色和更新试验过了。还是不行。在obj那个文件里打开也没有反应。。到底问题出在哪里,求高手指导迷津。
这个软件在别人电脑里安装没有问题,我的不行。。。很郁闷。

网友A:
那个需要改MAC的地方你改了吗?你说的问题2是没破解成功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需要改MAC的地方你改了吗?你说的问题2是没破解成功的原因

网卡物理地址改了,并且还有一个是电脑属性chs的那个环境变量也做好了,就是不行啊。我在别人电脑上就能装上,我的为啥子不行呢。

网友B:
我安装ug6.0破解版的,打不开也没有提示出错,这是怎么回事,求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安装ug6.0破解版的,打不开也没有提示出错,这是怎么回事,求解

晕倒,我也在求解啊 。。。亲。

网友:
PRO/E有好几个版本,楼主是哪个版本?用的是哪个操作系统?不同的破解组织破解方法也不一样,我用的是win7系统的proe5.0版本。网上有专门的破解办法,上百度搜以下就会找到

网友C:
5.0版本不用破解,直接改个网卡地址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5.0版本不用破解,直接改个网卡地址就行了

谢谢,找到问题了,安装多个版本在C盘有缓冲文件。现在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