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化零件同轴度问题,请高手帮助分析原因

楼主(2012-03-20):
我这个零件是进口零件国产化,现在遇到同轴度问题,三个三坐标三个结果,同轴度要求0.0127,郁闷
这三个三坐标都是检测合格的,分别是 温泽,LK,LK,三个零件测量结果如下:

CMM
1
2
3
part1
0.0342
0.03302
-
part2
0.006
0.0408
0.0016
part3
0.0175
0.0307
-

  测量方法也都统一了:截面位置都固定相对于端面位置

1.以端面和内孔建立精基准,
2.测一段的三个截面,以三个截面建立基准轴线,
3.测另一端的三个截面,分别评价截面对基准轴线的同轴度
这个方法是国外定的,进口零件测下来是0.012
请高手帮忙分析下可能产生差异的原因,不胜感激

游客

网友:
进口零件测下来是0.012,是三台三坐标都测得0.012还是其中一台?测量几次?

网友:
楼主的那些数字都是什么,没有叙述明白啊

网友:
你需要分析的是三组数据为什么不同,还是分析这个同轴度怎么保?

网友:
pls tell me what‘s part123?

网友:
检测时的环境温度、定位面的精度和是否清洁、定位夹紧力的大小等等,还是有些差别的。

网友:
相对于测量长度,基准长度过短,建议以2内孔最长距离两端做基准,测中间同轴

网友:
三坐标的测量使用比较专业.帮你顶起来.等待高手

网友:
你的问题是什么呢?三坐标测量数据不同的原因?还是同轴度超差的原因?

方法一样,取点是否是同一个位置呢?不是同一个位置的话比较没有意义
测量的长度,孔的圆度,这些都影响测量结果的

网友:
同轴度公差在10u级的,用3坐标已经不能满足测量要求了。同一个零件,同一个测量点,重复误差就1u以上。
应该使用比对测量。

网友:
零件加工过程中定位夹紧是否可靠,是否存在夹紧变形。
如果使用三台三坐标检验进口零件稳定合格的话就可以排除检验设备和方法的原因

网友A:
这个零件如果是我测的话,我要先看看这个零件的工艺是不是一次装夹完成的,如果是,那么先测量和孔一起加工的端面。再以你说的三个截圆建立基本轴线。在测量另外一端的圆,但是圆的投影面要求和刚才的一致。所有的圆都要投影到一次加工的端面。这个很重要。圆的触测点三个三坐标要一致。我觉得测量结果会很接近。但是如果加工工艺不是一次装夹完成的。那么你这种测量方法就不是太好。测量圆不如测圆柱。测量圆柱不需要建坐标。也没有投影误差。不知道我说的对不,请各位指教!

网友:
有些不懂,测量同轴度,说的是两条线的事情,要面干什么,还有,前面说用两空最外端做基准,那个的前提是标注为公共基准,不然就差远了,我昨天才测了个公共基准转换的,0.48变0.12了,不能随便来,要看图纸,设计意图。

网友:
进口零件的0.012是怎么测的?在那三台三坐标上都测过吗?同是这个零件,测量下重复精度怎么样?还有你测量国产零件和进口零件时的取点位置是否接近?还有在三台三坐标上测量的结果,仔细对比一下,注意看一下误差方向是否一致。这一类的零件在三坐标上测量同轴度本来重复精度就不大好的。

网友:
别太信三坐标,单孔基准200长三坐标精度达不到。建议比对。

楼主(2012-05-02):
谢谢各位
进口零件只在我公司LK 三坐标上测了一次,0.0127,因急于装配。
现在把测量位置,测量方法统一定下来,两台三坐标的误差还是在0.006左右,原因不明,只能凑合着用,没办法,现在用U级加工中心加工.
苏锡常暂时找不到供应商,望有资源的引荐一下.

网友B:
这样结构的同轴度不太适合在三坐标上测量,误差会被放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结构的同轴度不太适合在三坐标上测量,误差会被放大,

如果不适合在三坐标,还有其他的测量设备吗,请介绍下,谢谢

网友:
这个我也不是太了解,我只是对三坐标熟一些

网友:
我们以前做过类似的产品,用防振刀一刀镗下来,再上三坐标测量,测量结果都不是太理想

网友(2012-07-31):
我告诉你怎么测:一个垂直端面选为基准面,2孔各取1个中心截面生成中心点投影到基准面,2个投影点距离就是同轴度。对于长距离短孔的同轴度测量千万要变通过来,不要去延伸轴线,那是找死。想像下,如果被测孔只有0。2毫米厚,那你找轴线和找一个点有何区别?这就是当2个矛盾体主要因素量值发生变化到极限时候,思维一定要倒过来,跟的上才行。孔长距离短的时候就得用你采用的方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零件如果是我测的话,我要先看看这个零件的工艺是不是一次装夹完成的,如果是,那么先测量和孔一起加工 ...

这套量具就很好的阐述了我的观点,供参考

网友C:
用三坐标测同轴度,是直接在零件上打点吗?我完全不能认同这种测量方法,这样做的话即使拿一个同轴度误差为0的零件得出的结果也可能不是0!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三坐标测同轴度,是直接在零件上打点吗?我完全不能认同这种测量方法,这样做的话即使拿一个同轴度误差为 ...

拜托,不是打点,是各取一个截面中心再投影

网友:
也可以各取三个截面求得2个轴线,然后轴线穿刺各自最近的一个垂直端面求得2个穿刺点,2点的空间距离单方向分量就是同轴度。总之绝对不可以延伸任何一根轴线来求。这实际是符合最大作用尺寸装配原则的。当2孔实体长度大于空间距离时那就必须用楼主的测量方法。

网友:
三坐标,我还是对蔡司的精度比较认可

网友(2012-09-05):
6楼的方法+自动测量,试一下。

网友:
三坐标的差异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