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老外机床都没有平衡油缸,困惑

楼主(2012-03-20):
设计卧加时,去掉平衡油缸,有人提出一个问题:当机床正在加工时,垂直传动电机突然损坏,由于存在抱闸响应时间,来不及抱闸,刀具可能会向下掉,会损坏工件和刀具,怎么办?
本人才疏学浅回答不了,特上来求助。但很多老外机床都没有平衡油缸啊,他们是怎么处理这个问题的?

网友:
使用電磁制動器,機械自鎖和平衡裝置(比如平衡錘和你說得平衡油缸)

网友:
这个问题有深度呢,顶起来.等待高手

网友:
有点难理解。高手们上来说说俺们学学。。

网友:
z轴不管有没有平衡都有断电制动装置,平衡只是平衡运动平稳性

网友:
人家设计电机就有考虑这个问题,伺服电机没有启动的时候,电机里头就已经机械抱紧(不是外部抱紧),启动的时候机械抱紧就松开,电机损坏必然失电,电机就自然抱紧。不过有些伺服电机,不会自动抱紧,你选购注意这一点。我也不太懂,不过伺服电机就是失电就抱紧这个原理,你那机床的原理我都不明白。这应该是电气的问题。

网友(点评):
伺服电机在没启动时,是抱死的,这个我现场试过

网友(点评):
没启动,是因为控制信号没有驱动工作电源工作,所以抱紧。电机损坏要么控制信号损坏要么工作电源坏了,这两种坏都能造成抱紧。

网友(点评):
选型时候选择带抱闸功能的电机就行

网友(点评):
断电抱闸的时候主轴箱会上移,这个对于精度有没有影响啊?

网友:
电机损坏这个也有不同的情况:如果数控系统能够检测到异常,有对应功能可以提升重力轴;但如果检测不到,那就没办法了。

网友:
现在的伺服电机都可以自行选择是否带抱紧

网友:
来听听高手们的经验,学习学习。

网友:
也有普通电机带刹车的。

网友(2012-04-19):
国内的机床由于技术不行所以多数都有,但国外机床伺服电机抱死效果很好几乎没有加配重的。你说的那种情况发生概率很小

网友:
就我修理过的数控大型龙门铣床来说,滑枕是有平衡油缸的,从这点来看德国的和中国的机床都有。平衡油缸就是平衡整体滑枕自重的,起配重的作用,而主轴掉刀一般来说主要和直流电机的自带抱闸有关 ,这个可以调也可以通过电气补偿来修正。

网友:
国外有哪些品牌的平衡油缸或氮气平衡缸,最好是大行程的。

网友:
真正NB的机床很多都是有的,比如海克特、兹麽曼等。平衡缸和机械、电气的动态性能的完美结合水很深,绝非一般鸟厂能够深入理解。在真正高性能机床上(美、欧、涵盖部分日产)是必备的。老外也有很多鸟机,就好像台湾机也有很多鸟机一样。希望国内早日出现真正的NB机。

网友A:
我们厂的床子原来是重锤的,后来改成液压油缸的,在实际使用中发现有些问题无法避免,油压没有那么稳定,在加减速时有不平衡因素,Y轴在怕急停会往下掉(很小,一般0.01左右)但是对卧镗来说是不行的,为了保持系统稳定和精度要求最近正在搞技改,还改成重锤式的,在立柱顶端用滑轮架和链条把重锤和主轴箱连接,达到系统简单、平稳运动、安全可靠的目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们厂的床子原来是重锤的,后来改成液压油缸的,在实际使用中发现有些问题无法避免,油压没有那么稳定,在 ...

变向时重锤是累赘……

网友:
学习了,看来论坛里高手还真多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变向时重锤是累赘……

怎么讲?重锤就是平衡了主轴箱的重量,变向没有影响!只是增加了z轴的负载!

网友:
1)如果加了平衡油缸之类的装置会对机床的动态性能有影响,可以选择稍大的电机来驱动垂直轴。
2)现在数控系统有装置可以防止突然断电造成的电机下坠。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讲?重锤就是平衡了主轴箱的重量,变向没有影响!只是增加了z轴的负载!

动态性能要求高的话变向会有顿挫影响加工效果~~

网友(2012-07-23):
我厂齐重CK5112数控立车上的液压平衡油缸相对比较稳定,用平衡锤的话加速时响应可能会慢些。

网友:
防止拍急停时重力轴下落只要有抱闸+电气调整就可以啊 ,再不成弄个延时断的电路控制下断电时序也成
要是忽然停电。。。加外部电源吧

网友:
不通电情况下Z轴刹车都会抱紧的

网友:
这个问题是个比较纠结的,我公司 重锤、气缸、油缸、氮气平衡、无平衡靠加大垂向伺服电机等都用过,感觉都差别不大,效果不明显,应当在不加平衡和加了平衡后进行重复定位加工零件平面的试验,看是否有接刀痕,然后进行意外断电试验,看各种情况下的下坠情况,因为是搞试验,很多部门不愿意配合,也没得到最真实的数据,可惜了!

网友(2014-11-04):
大哥 平衡油缸不是用来做电机抱闸损坏时用的,就算有抱闸,按你说的那种情况出现也会向下掉的(一般情况下不会出现的),平衡油缸是用来让电机在上下运动时负载相差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