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无缝钢管厂的同行,大家交流下

楼主(2012-03-21):
我们厂是小厂,定设备时候被坑了,现在三年了问题不断,曼式穿孔机,阿犰轧机,太原定径,矫直。有没有类似水平的同行交流下。

网友A:
阿拉玩整厂的,技术可以交流,什么都可以,

首先,你不应该说被坑了,真正被坑的家伙非常少,以国人之聪明,几乎不可能坑谁,都是初期图便宜,压价再压价,最后就这个结果了,

无缝管,不好玩,阿拉体会是这个,比棒线难玩,需要的水平也更高,玩不好,有设备问题,有工艺问题,有坯料问题,许多时候是综合问题,

你这个配置是非常典型的,10-15万的厂子,许多是这个配置,我玩,也是这个配置,说问题在哪里,要具体说了,泛泛说没有办法,

阿拉因为还玩连铸,玩大圆坯,所以从坯料可以说这个,有问题,可以具体交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阿拉玩整厂的,技术可以交流,什么都可以,

首先,你不应该说被坑了,真正被坑的家伙非常少,以国人之聪 ...

先请教您轧机吧,我们是在线芯棒,然后前边的推管小车轴承总是坏,芯棒跳动太厉害,小车的内套换工具的时候也会换,怎么才能减小轴承的受力问题?
请您赐教

网友A:
轧制不稳定,与轧制工艺有关,阿扣轧机对轧辊形状,导向设备都有比较高的要求,玩不好这个,管坯走不顺,也就是变形量不均匀,就会有跳动,有些表现为轴向力变化很大,对芯棒系统有很大冲击,轴承寿命就非常短,

先要把轧制过程玩顺当了,玩稳定了,在这个基础上再调设备,比如轧制已经稳定了,轴承寿命还是不够,一是可以用等级高的轴承,再就是该结构,对现有机构加强,

你的阿扣谁设计的?太原几个厂子的设备比较好,南方的就不行,寿命非常差,太原那几个老板,阿拉认识,南方的认识两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轧制不稳定,与轧制工艺有关,阿扣轧机对轧辊形状,导向设备都有比较高的要求,玩不好这个,管坯走不顺,也 ...

是鞍山那边设计的,我传个辊面示意图您看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鞍山那边设计的,我传个辊面示意图您看看?

看了,这个就是常规的辊形图,阿拉有,你把大导盘,限动芯棒的限动器发上来,看看,再说,看看是轧制力问题,还是限动器本身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了,这个就是常规的辊形图,阿拉有,你把大导盘,限动芯棒的限动器发上来,看看,再说,看看是轧制力问 ...

导盘没有电子版的图纸,限动的话使用的油缸,办公室里不好拍图纸。。。

网友:
引用 楼主:
导盘没有电子版的图纸,限动的话使用的油缸,办公室里不好拍图纸。。。

无所谓的事情,许多厂子的图纸是保密的,阿拉理解这个,有图纸可以给你详细分析一下,没有就算了,

总之,管坯很重要,否则穿孔就有问题,比如壁厚问题,穿孔的遗留问题就会带到下游,而阿扣这种类型的设备,又比较敏感,轧制的不稳定就形成冲击,限动器的相关部件寿命就短,就这么个简单问题,

你就近找一个明白的家伙,从坯料到加热的均匀性,一路分析下来,很容易解决的问题,就聊到这里,有具体问题再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