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号钢钻4MM孔转速多少合适

楼主(2012-03-21):
请问钻20号钢转速多少合达,进给量多少?

网友:
800-1000 进给的话凭手感

楼主:
怎么按表算是2000多转

网友:
用的什么机器加工的 进给靠感觉  如果工具大的话  磁力钻操作蛮方便的

网友:
1000多转,进给看你用什么机床加工,

网友:
普通钻头切削速度20-25mm/min,转速应该在1990-1600这个范围合适。
如果是在钻床钻孔的话,转速比这个值稍微低一点比较合适,一个是钻床一般冷却不方便,再就是4mm钻头高转速在钻床很容易折的

网友:
刀具的材料、冷却方式、、钻孔深度、使用的机床都是先决条件,普通高速钢钻头20-25m ,硬质合金钻头45-65m, 高压内冷涂层80-100m 这个直径的线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