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t钢包车的驱动电机怎么选?

楼主(2012-03-21):
哪位 大虾 知道 80t钢包车的驱动电机怎么选啊 有谁做过这方面的设计吗 ?

网友A:
常规电机启动,按满载启动转矩选电机,一般是采用软启动或变频的,考虑控制启动,这个与设定有关系,在设定电流下,可以启动,满足启动时间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常规电机启动,按满载启动转矩选电机,一般是采用软启动或变频的,考虑控制启动,这个与设定有关系,在设定 ...

首先 谢谢你哈  关键是电机的型号怎么选啊  是用p=F*V  吗 F是导轨与车轮的摩擦力 v最快应该是30m/min  算出电机功率 再选电机吗 你有钢包车系统设计这方面的资料吗  我在网上和学校的图书馆里 找了好几天了  根本就找不到一些相关的资料 。。。。这是我选的毕业设计题目  敢问大虾 这东西和机械手 那个比较容易做?

网友:
这个容易做,机械手比较难,这是最简单的冶金设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