层流冷却设备,地下卷取机,步进梁等设备的图片

楼主(2012-03-21):
图片为层流冷却设备,地下卷取机,步进梁,定宽压力机,侧导,加热器等设备的图片。

网友:
我是在正亚激光做激光打标机的。不懂这些

楼主:
我这是冶金设备,我们属于不同领域的,不懂很正常。

网友A(2024-03-05):
楼主好!我们公司有个钢管厂的标识设备项目,需要做最大219管径、最厚14mm、最长12.5米,管子间距400,5根管子的步进装置,不知道你们是否可以接单?

网友(2024-04-30):
引用 网友A:
楼主好!我们公司有个钢管厂的标识设备项目,需要做最大219管径、最厚14mm、最长12.5米,管子间距400,5根 ...

什么材质的,具体有多少需求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