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G4.0里面怎么实现增量环形阵列?老大难问题

楼主(2012-03-21):
  UG4.0里面怎么实现增量环形阵列?

  如下图:我要复制7根直径长度一样的圆柱。要求圆柱围绕一根直线环形阵列。角度固定都是360分之七。但是阵列的半径是以2.5毫米的增量递增。请问有什么命令能够一次到位?
  我知道Proe可以。

网友:
画参数曲线,然后选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