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泵的吸油时局部真空是怎么产生的

楼主(2012-03-21):
液压泵的吸油时局部真空是怎么产生的,不太明白,请高人指点!

网友A:
在网上找的一点信息.看着像是这么回事

一般石油基液压油在大气压力和气温下,通常能吸收大约5%(按体积计算)的空气。液压泵工作时如果吸油管路阻力很大,油液来不及填充泵腔,造成局部真空而形成低压。当压力低到油液的“空气分离压”时,液压油内溶解的空气就大量分解出来,游离成气泡。如果形成的压力极低,达到油液的饱和蒸气压时,则油液的蒸气和空气一起大量析出,形成油液的沸腾现象。随着液压泵的运转,这种混杂在油液中的气泡一起被带进高压区。由于高压作用气泡被击破,然后迅速缩小,溶解和消失。在气泡被击破的瞬间,局部范围产生幅值很大的高频冲击力,有时可高达150-200MPa,还伴随有局部高温。这种高频液压冲击作用,一方面要对液压元件的金属表面一起破坏作用,产生金属剥落、麻点等所谓“气蚀”现象,另一方面使液压泵产生很大的压力波动,激发成高频噪声。
    液压系统振动与噪声故障的排除方法有:
  1、增强吸油管路直径,减少或避免吸油管道的弯曲,以降低吸油速度,减少管道阻力。
  2、先用适当的吸油滤油器,并经常检查、清洗,避免其阻塞。
  3、避免因油液的粘度过高而产生吸油不足的现象。
  4、使用正确的配管方式。

网友:
容积变化形成负压,靠大气压工作

网友:
可能是油箱的油太少了,吸油时吸进了空气,或者液压油本身就是有泡泡之类的,可以综合一下当时的情况来确定

网友:
滤油器是否阻塞?吸油管要有足够的 通径,吸油口不能漏气,还有就是回油管要深入油面以下,避免回油带进空气。

网友:
2楼说的是本质,不是影响因素,不过很好,学习下

网友:
由于泵的吸油口阻力过大,液压泵转速过高或者油液粘度过稠

网友(2018-11-26):
引用 网友A:
在网上找的一点信息.看着像是这么回事

一般石油基液压油在大气压力和气温下,通常能吸收大约5%(按体积 ...

油液的“空气分离压”,油液的饱和蒸气压,分别是多少
就是在负压多少时,会产生  空气分离,
负压多少时会出现蒸气和空气一起大量析出,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网上找的一点信息.看着像是这么回事

一般石油基液压油在大气压力和气温下,通常能吸收大约5%(按体积 ...

油液的“空气分离压”,油液的饱和蒸气压都是多少,
在泵吸油口,
负压多少时液压油内溶解的空气开始会分离出来,
负压多少时液压油内开始出现蒸气和空气一起大量析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