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工艺员如何选择出一把合适的刀呢?

楼主(2012-03-21):
如题,请大家结合实际发表一下意见?

补充内容 (2012-3-22 17:07):
在工艺员的工作过程中,有哪些环节?每个环节需要的刀具信息也是不一样的吧。

网友:
工艺,设备,经验,习惯。。。。。。。。。

网友A:
第一加工经验,第二工艺高求,第三加工要求(粗糙度,深度,圆弧R等等),第四加工件材料与刀片

网友:
找刀具厂商技术帮着做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加工经验,第二工艺高求,第三加工要求(粗糙度,深度,圆弧R等等),第四加工件材料与刀片

我新注册的,一小时之内只能发两次贴,回不了贴,郁闷。能说的再具体些吗?
第一加工经验,第二工艺高求,第三加工要求(粗糙度,深度,圆弧R等等),第四加工件材料与刀片
这些都是考虑的外部情况,那么刀具怎么来选呢?要知道刀的类型,材料,等等吗?

网友:
这是一个很深的问题,具体情况要具体而定。话虽没用,但是真话!

网友A:
第一加工经验,这个是时间和经历来完成的就不说了。
第二工艺要求,这个就是工件形位公差和尺寸公差,选择什么样的刀具加工什么样的形状,R刀加工根部R,球头铣刀加工不规则形状表面(塑形效果好铣床多用)这个多到网上看视频,向镗床,铣床加工位置距刀具有一段距离,就要选择合适的刀具长度,镗杆直径,要既能保证加工到,还要保证镗杆强度,才不会发生震动,不震才能保证精度。这个有点复杂,但其实很简单接触一段时间就通。
第三加工要求,选择好合适的刀具,选择适合材料的刀片,一个数控刀具书上有,一般数控刀具分粗加工,半精加工,精加工这些保证加工精度的。
第四工件材料和刀片,刀具书上有多看看!但不一定,材料不是完美的所以刀片要试出来的!

网友:
一.根据加工设备选定刀具的大类,并了解设备的转速功率扭矩及刚性等情况。
二.在该设备中刀具用于什么工况(重切,粗,半精,精,超精及走刀路径,是否有干涉等)。
三.加工工件的材料,硬度毛坯状况等。
四.从刀具样本中根据以上信息查找对应的刀具型号和材质并查找对应的加工参数。

网友:
首先要认识刀具  具体刀具有多少种谁也说不清 很多刀具需要自己设计制作或定做这需要丰富的经验 资料介绍的多数是普通常用的······

网友:
你有普通车铣磨加工经验吗,重要的是基础!

网友B:
问题应该是你要做什么,车外圆,镗内孔还是铣平面?粗加工还是精加工?这些7楼“oswineo”说的比较清楚,另外补充一点要先知道自己有什么刀,然后看怎么用多看多用就会了,不难的。难的是切削用量的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题应该是你要做什么,车外圆,镗内孔还是铣平面?粗加工还是精加工?这些7楼“oswineo”说的比较清楚,另 ...

嗯,切削用量就要考虑刀具的几何尺寸等等内容吧。
提供这些刀具的刀具手册中就会有相应的参数吧,这些参数一般都要看哪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加工经验,这个是时间和经历来完成的就不说了。
第二工艺要求,这个就是工件形位公差和尺寸公差,选择 ...

感谢!我还要好好摸索,我其实是想设计一个系统,让工艺员能迅速的找出来一把合适的刀,能提供他想要的各种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题应该是你要做什么,车外圆,镗内孔还是铣平面?粗加工还是精加工?这些7楼“oswineo”说的比较清楚,另 ...

还有啊,比如您现在有一个刀具的管理系统,您希望这个系统里面有刀具的哪些参数呢?用这个系统您就可以更快地把需要的刀找出来

楼主:
在整个工作过程中,每个环节需要的刀具的信息是有区别的吧。

网友C:
每一把刀具都有他的长处和短处,工件在不同的方向加工需要不同的刀具,所加工出来的效果都是不一样的虽然他们都是加工同一样东西。这里铣床和加工中心变现的多一些,向车床这种就死一点没什么大的改变,但能力和经验还是靠在加工中心上才能学到和体现出来。如果你想把这些搞的很厉害,自己付出的东西很多!你要去想别人不取想的东西,简单说就是这次这个师傅这样做的活,活做出来合格没问题,你重新想个装夹加工方法,就算你的方法加工起来没师傅的好(那是因为师傅都是长期总结出来的经验,一般没什么问题),但你有你的特点,这些就是学习的方向,想学好多学学加工中心和镗床,这些工件精度要求都是比较高的,不高学不出来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C:
每一把刀具都有他的长处和短处,工件在不同的方向加工需要不同的刀具,所加工出来的效果都是不一样的虽然他 ...

多谢!需要经验积累哈

网友D:
费什么劲啊,现在大品牌的网站都有在线选刀功能,只要你把你的要求输入进去,直接帮你选好了,多方便。不是专业的,做不好的,因为涉及因素太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费什么劲啊,现在大品牌的网站都有在线选刀功能,只要你把你的要求输入进去,直接帮你选好了,多方便。不是 ...

我感觉我也是在做无用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