阶梯轴倒角问题,讨论

楼主(2012-03-21):
  刚刚画图遇到个阶梯轴,前辈指出阶梯轴根部必需标倒角。倒角的形成有些是为了加强轴,刻意加工,有的是由于车刀磨损加工过程中不可避免的留下根部的倒角。加工残留的自然倒角的尺寸在手册上可以由对应的轴径查到,但是我用的轴承刚刚与这个倒角尺寸矛盾,比如说我的轴承内径160mm,是调心滚子轴承,手册上查到的安装尺寸Ramax=2.1mm;而160直径的轴手册上查到的对应倒角值是3mm。

这个时候是不是要用隔套?前辈说如果轴的强度够就把倒角改为2mm,这么说的话这个R=3mm不是轴加工过程中不可避免造成的?

  1.以前也曾看到过有相关阶梯轴倒角的讨论,如为了安装到位需要清根,把车刀磨损造成的圆角再加工去除,如果强度允许的话,那为什么还需要每个阶梯位置都标倒角?

  2.台阶位置圆角和斜角的选择原则是什么?倒角有圆角和斜角,是从加工的难易程度分还是安装的需要分或者是对轴的强度影响分?

网友:
圆角过渡主要是减小应力集中,跟两轴径的差值大小有关,未注明圆角尺寸可以参考下表,此表应该是综合考虑了应力集中和加工经济性,可能是用在一般地方,对于安装轴承位置要再仔细考虑,参考减小应力集中的圆角推荐值,比如r/d>0.1,D/d<1.2等,圆角大了轴承装不下,可以用隔套,内凹圆角,退刀圆角,带紧定套轴承等措施,具体实际经验不多,纸上谈兵一下...

游客

网友:
这个是未注圆角的推荐大小,对于轴承位置的圆角要可能再另外仔细考虑
这些尺寸是如何定出来的?如果是适应配合轴承的装配,但也出现和标准件的安装尺寸矛盾的情况
这个表中的应该是刻意加工的,因为刀具不会根据直径差而自动选择推荐的圆角尺寸
这个资料机械手册上有,问题是上面这个尺寸是刀具磨损加工过程自然形成还是刻意加工的?

网友:
如果轴的强度够,可以减小圆角,否则就要加中间套了。也有的轴强度足够,也可以清根或留出空刀槽。

游客

网友:
如果轴的强度够,不需要刻意控制圆角,也不需要清根或者加工空刀槽,由刀具本身磨损造成的小圆角需不需要标注尺寸?

网友:
倒角视加工工件使用要求而定,不可墨守陈规!

网友:
台阶是轴承装配位置的话,不但不倒外角,而且要车内倒角,并对轴肩安装轴承内孔端面接触的粗糙度控制。

游客

网友:
内倒角是手册上写的减小根部应力的措施之一,不过从图上的示意来看,这个内倒角很不规则,不知道加工起来要没有麻烦?

网友:
我们这做的很粗糙,阶梯轴根部基本没倒角

网友A:
我们这里设计的传递扭矩的轴,直径接近1米,轴承的安装处圆角小了每次计算应力都超,只好加中间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这里设计的传递扭矩的轴,直径接近1米,轴承的安装处圆角小了每次计算应力都超,只好加中间套。

我这的工况是轧辊,两端轴承相当于简支,中间受很大的正压力,台阶轴根部受剪很厉害,所以就考虑采用调心轴承。

游客

网友(2012-05-23):
轴承简支,受很大正压力,是不是考虑用满滚子圆柱滚子轴承好些。

网友B(2012-03-22):
倒角的目的大概有以下几种:1、减小应力集中,防止热处理时出现裂纹;2、有利于装配;3、防止划伤人或者其它零部件;4、防止干涉。

网友C(2012-05-22):
引用 网友B:
倒角的目的大概有以下几种:1、减小应力集中,防止热处理时出现裂纹;2、有利于装配;3、防止划伤人或者其它 ...

请问什么是干涉?

网友:
引用 网友B:
倒角的目的大概有以下几种:1、减小应力集中,防止热处理时出现裂纹;2、有利于装配;3、防止划伤人或者其它 ...

简单地说干涉就是无法装配或者装配不到位。例如一个盲孔,通常根部要有圆角,在装轴时如果轴不倒角,就装不到位,这就是干涉。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请问什么是干涉?

比如轴R=1,轴承R为0.5就会发生干涉哦

网友:
引用 网友D:
比如轴R=1,轴承R为0.5就会发生干涉哦

谢谢!

网友:
不是很重要情况 下,无所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