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轨器--唐氏轨距可调节G型压轨器

楼主(2012-03-21):
马鞍山市唐氏螺纹紧固件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轨道压轨器系列,适用于轨道的压轨器型号:TG43型压轨器,TG50型压轨器,TG60型压轨器,QU70型压轨器,QU80型压轨器,QU100型压轨器,QU120型压轨器
唐氏G型压轨器选用说明
      本说明所涉及的有关轨道连接件,是由马鞍山市唐氏螺纹紧固件有限公司所生产的专利产品。TGL唐氏螺纹轨道连接件采用了公司的另一项专利产品唐氏螺纹紧固件进行紧固,采用了调节螺钉进行轨距调整,有非常良好的防松性能和调整性能。
    1.吊车起重量:5t~350t软钩吊车,5t~30t钳式吊车,各种硬钩磁力吊车。
    2.吊车工作制级别:中级、重级、特重级工作制。
    3.吊车轨道型号:QU70、QU80、QU100、QU120、TG38、TG43、TG50、TG60。
TGL压轨器的特点
    1.TGL连接件采用唐氏螺纹紧固件进行紧固。唐氏螺纹紧固件利用左旋和右旋螺母同时作用,大大地提高了吊车轨道连接件的防松效果,保证了吊车工作的可靠,减少了吊车轨道的维护量。
    2.TGL底座采用三面围焊或两边侧焊与钢吊车梁上翼缘板焊接。可保证将吊车横向力平稳均匀地传递给吊车梁,并且避免了在吊车梁上翼梁缘大量开孔起的削弱翼缘截面的缺陷。因此,有效地提高了吊车梁的截面强度和承载能力。
    3.采用调节螺钉调节轨距。使用较小的力矩便可调整轨距,使轨距调整变得简单、可靠。并可实现轨距微调,进一步提高了轨道安装精度。
    4.加大了受力力臂,增大了连接件压紧力,使轨道紧固更加可靠。
    5.TGL底座板与T型螺栓下端成球铰联接。因此,在横向力作用下,T型螺栓与上盖板保持垂直,并允许产生偏摆。可减缓吊车横向冲击力对轨道,吊车梁及制动系统等结构的危害。从而延长了结构使用寿命。
    6.TGL螺栓和盖板拆装自由,对施工安装和维修都提供了极为方便的条件。
    7.TGL盖板与钢轨断面曲率相吻合,既能压紧钢轨,又不防碍轨道沿纵向微量滑动。
唐氏G型压轨器的选型与布置
    (1)根据工艺所提轨道型号,选用相应的吊车轨道固定件型号。如表1。
    (2)固定件布置间距可按吊车起重量而分。即Q≤275t时,间距为600mm;Q>275t,间距为500mm,见图1。所需固定件数量可按下式求得:
       Q≤275t时:n=1.03×2L÷O.6
     Q>275t时:n=1.03×2L÷O.5
    式中n为固定件(套)数,L为单轨总长(米),0.6或0.5为间距。
   (3)连接件底座与吊车梁焊接,焊条型号选用应与连件材质相适应。如采用Q235及16Mn钢时分别采用E4315、E5015焊条。
  中级工作制吊车采用侧焊缝。重级(特重级)工作制吊车采用三面围焊缝。
   (4)连接件连接轨道,要求的吊车梁上翼缘最小宽度见图3,图中B值由表2查得。
   (5)连接件T型螺栓中心至轨道中心距离a值见表2。
TGL轨道连接件的安装顺序及误差要求
    (1)底座定位。沿吊车轨道方向按间距600mm或500mm布置底座,垂直轨道方向按T型螺栓中心距轨道中心值a(表2)定位。
    (2)焊接底座板(图2)。
    (3)按下列顺序组装轨道固定件:
    T型螺栓--盖板--平垫圈--右旋螺母予紧固--调节螺钉调整--右旋螺母紧固--左旋螺母紧固。见图4。
    (4)轨距最大可调尺寸见图5。
TGL连接件在砼吊车梁或地面轨道结构中的应用
    砼吊车梁或地面轨道采用TGL轨道。安装布置与钢结构相同,在吊车梁上翼缘或地面增设350×250×12钢板及350×250×12橡胶垫板。
    砼吊车梁上采用螺栓,地面轨道采用预埋地脚螺栓。
    适用于轨道的压轨器型号:TG43型压轨器,TG50型压轨器,TG60型压轨器,QU70型压轨器,QU80型压轨器,QU100型压轨器,QU120型压轨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