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锈钢304 CF8 材质用什么刀车削比较好?

楼主(2012-03-21):
不锈钢304  CF8 材质用什么刀车削比较好?

网友A:
你怎么定义好和不好呢?100件?500件?还是1000件?
这个就需要不断的试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怎么定义好和不好呢?100件?500件?还是1000件?
这个就需要不断的试验了。

小活,直径30以内,厚度10以内,车内孔,外圆,止口,能保证50件尺寸不变就满足啦!还有更好的吗?

游客

网友:
对了,还有你产品的尺寸形位公差及表面粗糙度要求。
请提供下你目前使用的刀具具体型号及切削参数。很多时候是没有使用好,而不是刀具不好。

网友:
建议试用 株钻的YBG205 材质   精加工可以试用EF 槽型。。前提是你的机床 转速能升起来

网友:
铣刀片用什么型号啊?进口的性价比高吗?

网友:
1.开粗?精车?
2.连续加工?断续加工?
3.切深多少?加工工件的直径多大?多长?
OK了帮你选把好刀,304车削问题不大,如果是316稍微麻烦些!现在你能车多少工件?

网友:
黛杰 JC8015 抗临界磨损好  外圆刀可以告诉我型号,发你试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