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门刨刀架电机不用正反转进刀,是用的什么方法?

楼主(2012-03-21):
如题,遇到一台龙门刨,刀架进刀不是我们常见的电机正反转,内部撞块调整进刀量的,试了一下,向变速箱里进线有两根,电机每转一圈,里面电路断开一次,但马上就会接通,接通后转几圈都是阻值0,看来不是线圈的。因为没见过这种进刀的,所以请问一下知道的朋友,谁见过这种结构,原理是什么。如果能出个图的话更好!本人加分答谢。

楼主:
今天我仔细看了一下,用表重新测量了一下,这台机器上面有七位的开关手柄,第一位对应一个进刀量,也就是1位是电机转两圈,7位转十四圈,每一位到位后都有一位停止位,是电机转两圈。所以,这台龙门刨的刀架电机正常的工作方式是:工作台回位后,电机旋转至手柄指示的进刀量后,行程开关断开,电机停止。这种进刀量的不好在于进刀量只有这么几种固定进刀量,不像无级调整那样想要多少要多少。

进刀量选择开关

进刀量选择开关

刀架变速箱的进线

刀架变速箱的进线

DB220床身

DB220床身

刀架

刀架

双电机驱动变速箱

双电机驱动变速箱

已经拆下来的横梁

已经拆下来的横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