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床皮带轮处漏油咋办?

楼主(2012-03-21):
83年的安阳50车床油压稍高皮带轮处就漏油,是该更换轴承,分油器还是改动一下什么结构好?请高手指点,谢谢了

网友A:
油封破损了?换填料吧?皮带轮附近好像什么都没有。主轴向外漏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油封破损了?换填料吧?皮带轮附近好像什么都没有。主轴向外漏油吗?

皮带轮或外套根本就没有油封呀,油压表显示高于12时就容易漏,如果将压力调低就不漏了,冷车启动时压力容易高,很难控制

网友:
你用的是液压夹头吗?怎么我想不出来皮带轮附近会有油的?还有油压表??老车床油都是自由状态在减速箱里面半淹着的。

楼主:
几天了怎么不见高手指点,今天见一帖子6163的一轴漏油与我的情况类似,只不过我的是老式的50车床,恳求各位老师精通的说具体一点的方法,谢谢

网友:
不懂耶学习一下。。。。。。。。。。。。。。。。